[室内机] EPP“小鹰” 送个孩子的开学礼物

楼主(2014-03-01):
孩子开学了 送点礼物“庆祝”安慰一下吧!
用飘飘鹰 改的缩小版
EPP材质的 翼展400mm  机翼用0.5的碳片加强了一下
别看”鹰翼“不大 这个可是有完整翼型的,滑翔性能很出色。
轻轻一抛稳定滑翔近10米,在室内可以随便飞了。还不怕撞!!!可惜没有微型的动力设备,现在只能来回的手抛。

哪位朋友能推荐个合适的动力配置!!!!
如果可以打算在小区内飞飞试试。

四个螺丝实验一下配重

螺丝加磁铁配重 结果吸到门上去了。

一只小鹰太无聊  配个对吧

网友:
好手工!推荐用7mm空心杯加减速;尾舵机的话用1.5g的直线舵机即可。当然,这一套不太便宜。接收机还要小。买个玩具机拆上面的配件更划算点

网友:
只要想的到,没有做不到 能干的粑粑,孩子的榜样

网友A:
老道,批量生产了吗?

网友:
老道真利害。

网友:
这小鹰,真漂亮!
楼主好手艺。

网友B:
用V911的电路板,一个舵机升降,另一个副翼,不用方向了,为以后打基础,电机减速装置只能看你飞机的质量来配,电池也可以用V911的或V929的,接头对上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911的电路板,一个舵机升降,另一个副翼,不用方向了,为以后打基础,电机减速装置只能看你飞机的质量来 ...

空机重量 7.8克 加了2.5克配重调整重心 手抛刚好合适

微动力我了解的很少哦
感谢推荐V911  我先翻贴了解一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重量 7.8克 加了2.5克配重调整重心 手抛刚好合适

微动力我了解的很少哦

不客气,如果你没有遥控器的话,还要再买遥控器,还要了解V911的舵机的工作原理,要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道,批量生产了吗?

如果只是能无动力无遥控手投这个兴趣就少了,
看看能不能加上动力,然后再说

网友:
我推荐腰子设备,有v尾控制,接收带阔流可以上大扭力的电磁舵机,舵机可以采用舵面安装方式,以简化制作难度。但是腰子设备也有缺点,就是只能用自己的控,以上个见,供楼主参考。话说俺也很有意这只空机。

网友:
看到链接鸟,来一发耍耍。顺便再顶顶楼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能无动力无遥控手投这个兴趣就少了,
看看能不能加上动力,然后再说

你送一批出来,大家加动力给你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送一批出来,大家加动力给你测试一下!

这个飞机  机身比较短小 我初步估计安装设备有难度,即使送出一些担心大家测试安装也有不方便 所以还是我自己先动手改一下
实验有初步结果了 送大家十来套  飞飞

网友C:
顶顶更健康
上911或者DSM2设备的话,估计要超过20克起飞。如果用ADR、红外之类的接收,搞两个电磁舵机起飞会比较轻。

网友:
手艺真棒,这鹰真好看。赞一个。

楼主:
手投 没问题 室内可以滑翔十几米  姿态很美
等微动力 到手 试试做个动力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顶更健康
上911或者DSM2设备的话,估计要超过20克起飞。如果用ADR、红外之类的接收,搞两个电磁舵机起飞 ...

911 没有三角翼混空 飞不了
DSM2  我手里现有的设备都不支持
刚刚看到ADR 可惜不能确定我的10C 是否可以用 如果可以用 这个是比较合适了。
哎!真麻烦
只能将就现在的设备弄了套适合72的微接收和动力 正在路上

预计起飞要30克了
如果这个尺寸的飞机不合适  就再做个大一点的

材料和加工设备不是问题

网友:
不错,我也喜欢。

网友:
这个级别的小飞机,
设备比空机重要,
楼主要是想进军这个领域,
还是弄适合的设备吧。

网友:
再来顶下,这小白鹰做的很漂亮,为什么我用EPP做就那么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顶更健康
上911或者DSM2设备的话,估计要超过20克起飞。如果用ADR、红外之类的接收,搞两个电磁舵机起飞 ...

因为想用V为混空  所以暂时考虑用10c遥控加个DSM2的高频头 ADR也有打算 就是不支持V混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想用V为混空  所以暂时考虑用10c遥控加个DSM2的高频头 ADR也有打算 就是不支持V混空

其实无论是ADR还是911接收,只要使用刷新了G大固件的Devo 7e或者deviation固件的Devo10,那v尾混空就都不是问题了。如果是ADR的话,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ADR的2个通道输出电流并不相同,一个是25ma,而另一个是50ma,最好是改了阔流以后再用v尾混控,那就是小鹰的绝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无论是ADR还是911接收,只要使用刷新了G大固件的Devo 7e或者deviation固件的Devo10,那v尾混空就都不 ...

这两天一只恶补微动力的知识。用Devo还要添置新控 又是一笔不小投入  暂时不考虑
找到一个适合futaba的 兼容dsm2制式的高频头 先用AR641接收机试试。
手里现在使用的是futaba 10c,没办法确定ADR是否可以用,不过ADR我也觉得阔流后是最合适的方案,舵量不同可以在遥控器设置一下。

网友:
2通差速空心杯我第一次自制遥控飞机就是那这个尺寸的橡筋飞机改装的

网友E:
什么时候能试验完呀.. 我等着买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能试验完呀.. 我等着买套玩玩

明天 微动力设备就到手了 尽快安装测试我也想试试这个效果如何哦

网友(2014-08-10):
可否分享一下圖纸!

网友:
你发过一个无动力版的小鹰视频。是这个改的吗?我也想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