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cpx v2尾巴不转

楼主(2014-03-02):
我mcpx v2尾
电机
不转了。
1、换什么电机替代啊?
2、什么地方有这种电机卖啊。
3、如何安装啊?

网友A:
你的主电机是原厂有刷?
有刷:6mm电机或7mm电机。
无刷:7、8、8点5电机
淘上很多
需要焊接,不过你先要确定下是电机坏了还是线的问题。

楼主:
尾巴上的锁尾电机是有刷的吧

网友B:
出厂原配的是6mm空心杯电机,改用其它尺寸的空心杯电机需要修改或更换尾电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