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G6.5的奇葩故障

楼主(2014-03-02):
前几天买了飞鹰
模拟器
,装了G6.5玩的甚爽。昨天手残点了恢复缺省设置。直接后果就是……摄像机都不见了。重装无效,修复安装无效。究竟该怎么办,只能求助论坛的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从新安装电脑系统,然后飞鹰模拟器,就行了。

网友A:
从新安装电脑系统,然后飞鹰模拟器6.5,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