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升级凤凰5了,发现里面有带飞控的飞机,

楼主(2014-03-02):
今天我也升级凤凰4到凤凰5了,就在菜单里面升级就可以了,开始也怕我的狗不支持,想着试试的心态升级,不行就重装凤凰4,哈哈升级后还能用原来的狗,运气好,还发现里面有一架飞机有带自稳功能的飞机,飞起来感觉很好玩,真的有抡控的感觉,转弯也不会掉高度了,一松手就自动平飞,好玩。

升级凤凰5中---

升级凤凰5中---

升级后的凤凰5

升级后的凤凰5

这架就是带飞控自稳的飞机,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也带飞控呢,没有全部试过。

这架就是带飞控自稳的飞机,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也带飞控呢,没有全部试过。

网友A:
楼主为什么我的那个继续点不了呢

网友:
那个四轴也带

网友B:
楼主的系统是win764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我的那个继续点不了呢

重起电脑再试,最好关了防毒软件试试。

楼主:
其它还没试,刚好试了几架就试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系统是win764位吗

Win 7 32位的。

网友:
我也升级5.0j 了!!XP sp3 支援4.0 的狗 爽飞中

网友C:
我也升级了,四轴也带,飞控就是这样的手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升级了,四轴也带,飞控就是这样的手感吗

应该差不多吧,我也没飞过带飞控的,

网友:
郁闷 win7 64 位用不了。我待会儿去装到win7 32 位上的机器试试。32位也没法用,估计是老老狗不兼容。需要破解。

楼主:
听说 win7 64位能用凤凰和G4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它还没试,刚好试了几架就试到的。

感觉这个凤凰5模拟的更真实了比凤凰4要难飞很多

网友:
我也升级了,确实不错!

网友:
怎么升级啊

楼主:
在系统菜单里面直接点4.0升级到5.0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破解吗

楼主:
我用狗的,买遥控时送的,直接升级就行,不用破解。

网友D:
我也升级了,感觉里面带飞控的飞机,无论是固定翼还是四轴,只要带飞控的都很不真实,手感差极了,还没有4里面的四轴手感好

网友E:
哎,升级不了,卡在part2 60%提示重试不了。

网友F:
我的win7  32位升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升级了,感觉里面带飞控的飞机,无论是固定翼还是四轴,只要带飞控的都很不真实,手感差极了,还没有4 ...

没飞过带飞控的,不太清楚飞控是不是这样,不过感觉这两架飞机就是有带飞控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升级不了,卡在part2 60%提示重试不了。

关了杀毒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win7  32位升不起

我的系统就是win7 32的,也是升了几次再升完成的,试试关了防火墙、杀毒软件再升。

网友G:
我的连不上服务器,哪里有离线升级包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连不上服务器,哪里有离线升级包下载?

我也不太清楚,我每次打开软件都让它升级,刚好看到有升级到5.0的提示,就升了,不是一次就能升好的,多试几次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飞过带飞控的,不太清楚飞控是不是这样,不过感觉这两架飞机就是有带飞控功能的

是有一架双发三角翼带飞控的,可以通过起落架通道切换模式,但是总觉得5有些方面还没4做的好,比如说画质,飞机影子锯齿严重(开了反锯齿),还有视野没以前大。操控方面也是,有些机子操控特别不合理,现在我已经用回4了,4的开机速度都比5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有一架双发三角翼带飞控的,可以通过起落架通道切换模式,但是总觉得5有些方面还没4做的好,比如说画质 ...

我试到的是单发前拉的,原来还可以切换的啊,晚上再试试,画质真的没4的好,可能是电脑的问题吧,我两架同时飞感觉有点慢了卡卡的感觉。

网友D:
为毛我装了5之后电脑系统声音都变了呢,我是win7 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毛我装了5之后电脑系统声音都变了呢,我是win7 32

电脑系统声音跟这没关系吧,我还没发现有别的问题,也是win7 32

网友H:
win8 64,装装到40%的时候会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 win7 64位能用凤凰和G4的啊

凤凰能用的估计我的狗实在太老了没法用。我还是安心用4.0S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n8 64,装装到40%的时候会断。

能装到40%按道理能装的啊,硬硬的盘空间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能用的估计我的狗实在太老了没法用。我还是安心用4.0S算了。

其实凤凰4都不错的,如果电脑速度不够或显卡不行升了会变得卡卡的。

网友I:
64位可以用凤凰,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一点检查更新就跳出拨号连接    我明明是不用拨号就已经上网的了

网友J:
凤凰升到5不用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64位可以用凤凰,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一点检查更新就跳出拨号连接    我明明是不用拨号就已经上网的了

可能是软件连接方式不对吧,或网络连接设置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凤凰升到5不用破解?

不是有狗了吗,狗就是破解作用的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有狗了吗,狗就是破解作用的吧。

还需要一个破解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需要一个破解文件。

哦,这就不太清楚了,我的是直接升级完正常使用。

网友K:
把凤凰的升级后的安装目录上传百度网盘吧,让模友共享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升级不了,卡在part2 60%提示重试不了。

和你一个问题
升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凤凰的升级后的安装目录上传百度网盘吧,让模友共享呗!

好,晚上回去传,现在上班。

楼主:
凤凰5里面有j10,飞了一下感觉很好飞啊。还有带飞控的固定翼和四轴都很好飞,难道要上飞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晚上回去传,现在上班。

看了一下目录,文件太大了有差不多3G,不好上传,

网友:
升级凤凰5以后,四轴多了一架自稳的比较好飞,其余三架四轴为什么比原来凤凰4的不好飞啊?不好控制经常炸机。

网友:
升级了感觉都很贼了?

网友L:
升级完了不显示飞机鸟,而且通道都不是比例滴鸟~~~难道是狗太老?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升级完了不显示飞机鸟,而且通道都不是比例滴鸟~~~难道是狗太老?

应该是狗的问题吧,要不再重装一次再升级试试,再不行就是狗的问题了。升级完直接可以用的,不用再设置遥控器。

网友:
问一下诸位大神笔记本电脑上面显示模拟器驱动安装不成功怎么办?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最近在7以及8.1安装了凤凰,XTR,refly,以及G4,G5,等等等等但貌似遇到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笔记本读取不出来模拟器的驱动啊!!!我也在设备管理器上面卸载重启等等弄过了好久但还是失败了 啊!!!表示很蛋疼,求群里大神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凤凰能用的估计我的狗实在太老了没法用。我还是安心用4.0S算了。

我的是win7 64 可升级5,便觉得5比4不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系统是win764位吗

WIN7 X64可以跑,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