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冲浪者X8 翅膀怎么固定

楼主(2014-03-02):
小弟买的这款飞机。介绍说是翅膀可拆卸的。但是我感觉翅膀对插之后并不是很牢固,怕飞起来会脱落。
不知道这款飞机的翅膀该怎么固定?

网友:
建议直接用泡沫胶粘死

网友:
我们这儿很有几个模友就用的这架飞机入魔,机翼未粘死,从未发生脱落事故;仅供参考

网友:
要用碳杆加强一下并用泡沫胶粘牢

网友:
我有2套,感觉还可以吧,不会脱落,但是我的飞行时间都不长,就是尾翼跟机身加固不是很完美。

网友:
我原来也纠结过
但到手后觉得还是蛮结实的
不过还是希望厂家能修改下里面那个木片拼成的四方形,多一个底板的话变成四方体会牢固很多

网友:
就是防止 长方形变成 平行四边形

网友:
007兄:

LS长空兄说的对,粘紧主翼是最简单的方法。
但如有必要分拆主翼方便携带,我常用的方法是:

(1)  在机身连接主翼底部前三分一位置两边开一条4mm直径孔道。

(2)  到外场后先套装好主翼,用一条1m长4mm直径圆形炭管从孔道穿过,
      长度平分两边,紧贴主翼前三分一底部。

(3)  炭管两端用带纤胶纸紧粘翼底便可。

(4)  回家前撕走胶纸便可抽出炭管、拆卸主翼。

这方法有多种好处:

(1)  冲浪者主翼在暴飞受高压时,其内之补强炭管容易割穿翼底,主翼会在空中
      拍掌式向上折毁。外加炭管可防止。

(2)  可强化防止主翼向两边松脱。

(3)  EPO滑翔机主翼比较软,加炭管补强后有木制飞机的硬朗效果....受风压时
      不易变V形。

(4)  炸机时外加炭管会先折毁....可吸收撞力减低飞机损伤。

(5)  较其他固定主翼方法简单易用低成本,宜新手。

我的冲浪者飞丢了,抱歉没图示。

陈伯

网友:
我的冲浪者X1上面有两个长螺丝固定

网友:
纤维胶带,飞前粘好,从未发生事故

网友:
从下面看有2个螺丝眼

网友:
我的198一架的冲浪者有螺丝固定翅膀,没有固定从未发生脱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