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X5的一下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4-03-02):
本来打算购买泰世 X5 。看了几天,出了升级件,FBL旋翼头,双推,,,问下,旋翼头有什么区别么?还有就是,X5用600MX 1220KV的配原厂齿轮可以么?用615 655可以么?电池用3300毫安是不是小了?谢谢大神指点。买了X5我会后悔么?

网友A:
3300mah 小, 得用 4000 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00mah 小, 得用 4000 以上的

我有5200的,可惜太大,标准4000-4200的

楼主:
怎么都没人知道么?X5就这么少人玩?铁汉,丹尼王,你们咋不来指导我下呢?

网友B:
x5现在都是新款的,就买新款的套装就行了,舵机用615 655没问题 电池用42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5现在都是新款的,就买新款的套装就行了,舵机用615 655没问题 电池用4200的

谢谢,正在找呢,都说没货,都想买550了

网友A:
550 可别买, 不伦不类, 10分坑爹。  要有老款的买一个还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 可别买, 不伦不类, 10分坑爹。  要有老款的买一个还成。

额,已经买550了,不管了,买都买了,到手加控就能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正在找呢,都说没货,都想买550了

X5一直都是比较热销的,一个过年假期加上物流延误,小小缺货。

预计3月初可以恢复正常供货。

网友:
建议电调用铂金V3,免挂外置BEC,Castle Talon 90也可以,不过不能平装。如果是1220KV电机,建议14T~15T就好,应该会很暴力的!电池4200mAH,可以上保护架,再大就不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已经购买550了,,,,,,,,,非常不喜欢DFC旋翼头,

网友:
X5必须得用4000以上的重电池,不然头部也轻,用了轻电池感觉怪怪的

网友:
老款中联只有一颗贯穿螺丝固定中联和相位器,新款中联增加了两颗锁紧螺丝。
如果用600MX,KV值过高需要T数更小的电机齿。X5最小的改装电机齿是14T,建议楼主算算X5的2500转就很好飞了。
615和655当然可以用。3300的电池略微偏小,4200的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