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飞出去,看看飞场

楼主(2014-03-02):
从阳台飞出去,看看飞场有没有人在玩灰机

网友:
飞场近啊,楼主幸福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幸福啊

网友:
这么大的阳台?土豪阳台啊

网友:
看见好多飞场(草坪)和放船的池塘

网友:
LZ家要是在这层的话,家里应该有很多小强

网友:
楼主家的阳台宽敞哦,你这个多旋翼飞了到飞场上空距离多少?

楼主:
shusheng发表于2014-03-02 17:39:06
楼主家的阳台宽敞哦,你这个多旋翼飞了到飞场上空距离多少?
1.2km

网友A:
很不错,你们这么飞不怕万一失控掉下去么? 万一下去,丢飞机是小事,到人头上什么不就麻烦大了??我是不是太胆小了?我只敢在田里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你们这么飞不怕万一失控掉下去么? 万一下去,丢飞机是小事,到人头上什么不就麻烦大了??我是不 ...

什么事情都有万一,解决办法只有事先准备充分,认真检查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控?

网友:
不怕建筑阻挡失控吗?我的四轴就这么没的

楼主:
keen0533发表于2014-03-02 22:55:02
楼主用的什么控?
华科尔d12s

楼主:
lly66发表于2014-03-03 00:03:27
不怕建筑阻挡失控吗?我的四轴就这么没的
自己经常飞的地方要熟悉,高度足够就没有问题

网友:
哦,看你都在楼下,我上次还是在楼顶飞的,就是有个更高三四米的水塔挡了一下就失控了,然后径直飞一去不复返了

楼主:
lly66发表于2014-03-03 08:12:59
哦,看你都在楼下,我上次还是在楼顶飞的,就是有个更高三四米的水塔挡了一下就失控了,然后径直飞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我只有个固定角度才能飞出去的,失控这不是那么可怕,自动返航要设置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