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308充电电流上不去的问题

楼主(2014-03-02):
如图,充一块8S的外场电池包,用的LIFE模式,设定电流20A,***平衡模式。但是充电电流始终徘徊在9-10A之间就再也上不去了,请问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每个电芯的当前电压都为3.3左右,离3.6充满还差0.3
电源用的是EFUEL的1200W电源,输入电压24V

网友:
看看有没有限制呢,icharger出了好久了,PL6里面有电流限制的,全局设置里面。

网友:
沙发  太高级了  看不懂

网友:
楼主搞明白怎么回事没?

网友A:
lz这应该是正常的吧,这个充电器在电池最后快好的时候就开始降电流,使用小电流冲的

网友B:
你看看各节电池的电压,你自己散买的电池每片的容量和充电曲线各不相同,导致某几片电池的电压率先达到最大值,充电器肯定会降低电流的。对付这样的电池a6的那种分压充的方式最有效,但电流又不可能做的很大,这就是个很难取舍的矛盾。

网友:
折腾哥 解决了么

网友C:
308未用过,但铁锂电池充电特性的确比较乱,如果你充入90%容量后才是无法稳定电流,这也属于很正常了,如果一开始就无法在预设的电流去充,这就要找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应该是正常的吧,这个充电器在电池最后快好的时候就开始降电流,使用小电流冲的

快充好的时候会降低电流这个我知道,问题是我这个离充好还差的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各节电池的电压,你自己散买的电池每片的容量和充电曲线各不相同,导致某几片电池的电压率先达到最大 ...

补了一张每个电芯电压的图,可以看到,差的并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8未用过,但铁锂电池充电特性的确比较乱,如果你充入90%容量后才是无法稳定电流,这也属于很正常了,如果 ...

刚开始冲就这样,目前这事看来无解了~! 换用我另一台pl8充就毫无问题,国产货还是不靠谱啊,哎

楼主:
你认为这个正常? 那还有什么是不正常的?

网友:
如果是这个电压,应该是你的设置问题了。不要说什么国产货不靠谱,先自己检查下设置吧。

网友:
你限定了你的输入电压的保护电压值为23.5v,看你充电时的输入电压已经很接近这个设定所以308降低了输出功率。你24v电源,你不应该这么设置,您修改一下,把保护电压值改成20v,再来评价这个国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限定了你的输入电压为23.5v,所以308降低了功率。你24v电源,你不应该这么设置,您修改一下,改成20v,再 ...

感谢鹰王,问题解决!我收回说国产货的坏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鹰王,问题解决!我收回说国产货的坏话

308单路1.2a的平衡电流,对付里铁电池包你可以试试两路合并充,2.4a的平衡电流,pl8是1a的平衡电流。

网友D:
海淀鹰王发表于2014-03-03 22:19:15
你限定了你的输入电压为23.5v,所以308降低了功率。你24v电源,你不应该这么设置,您修改一下,改成20v,再来评价这个国产货
为什么用24v的电源在308里面要设置成20v呢?

网友E:
哦,就是说电压低于23.5的时候,308认为电源不行了,降低输入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就是说电压低于23.5的时候,308认为电源不行了,降低输入呵。

你这个黑不专业啊!请你问问LZ问题出在那里在来黑好不好? 不知道原因就在这里乱叫真可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用24v的电源在308里面要设置成20v呢?

这个设定不是电源电压而是308的输入保护电压值,随你设定,如果你电源够力你可以设置24v,垃圾电源你设置20v估计都抗不住,也就是说你24伏是电源的空载电源,有了负载,负载越大电源的压降就越大。大过308的这个保护值308自动调整其输出功率以阻止这个压降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