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机问题!!!

楼主(2014-03-02):
飞机上电后的哔哔声明显小了, 给油门电机不转或有卡顿的转,得经过几次加减油门后电机才正常转动,起飞后电机还出现了短暂停转的现象!

网友:
你这电机是无刷小电机吧 ?KV多少?配的多大桨,多少V电?

楼主:
450的杂牌电机 kv值不明 今天才出现的状况

楼主:
忧伤老模发表于2014-03-02 11:44:58
你这电机是无刷小电机吧 ?KV多少?配的多大桨,多少V电?
450的杂牌电机

网友A:
换个电调试试
或是电机有问题 是不是里面磁铁有裂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调试试
或是电机有问题 是不是里面磁铁有裂痕

晚上飞有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