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FUTABA 各款遥控的区别

楼主(2014-03-02):
请教各位大侠,FUTABA各款遥控的差别,想买个好的控,一步到位。又怕太专业了用不上,浪费银子。。。自己新手,准备入手亚拓500.。。。请指教。。谢谢。

网友:
同问,看到那么多型号,头都晕了……

网友:
等待老兵回贴。

网友A:
飞直升机的话 T8FG是首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直升机的话 T8FG是首先

请问8SG和14SGY有什么区别,进14SG会不会对新手太浪费。。。。

网友:
路克马丁发表于2014-03-02 13:46:30

请问8SG和14SGY有什么区别,进14SG会不会对新手太浪费。。。。
t8只支持一种制式的接收机。而14支持3种,程序都差不多,看个人愿意了。有钱的话上14吧

网友:
 米够就14sg,没事看看二手区都是出t8fg的你就应该懂了,毕竟是一个时代的新控,在兼容接收的选择上以及性能上都有大的提升,而且现在正版的都有中文说明书附送。彩印的。。。

网友B:
14SG不错,体积重量适中,手感也好。支持futaba所有的2.4G制式,同时还有双向传输(不过貌似传感器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不错,体积重量适中,手感也好。支持futaba所有的2.4G制式,同时还有双向传输(不过貌似传感器不便宜) ...

请问传感器是做什么的。。需另够吗?

网友:
14SG啊!买个国行套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传感器是做什么的。。需另够吗?

有诸如电压传感器,转速传感器什么的,可以把飞机上面动力电池的电压等实时传到遥控器上显示出来。这些都是选配的附件

网友:
钱宽裕就14SG吧,毕竟FUTABA2.4G各制式的接收都能匹配,如果不宽裕那就看具体价格了,不行就收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