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2560+GY86 刷海盗求教 自动调参

楼主(2014-03-02):
MWC 玩了 2个月,修修 炸炸, 挺得瑟;

昨天开始 刷 海盗了,参考前辈的帖子。 运气好,2560 R3 实验板 BOOTLOAD 没问题,刷进去了。

搞好 GPS   GPS 是不能超过  57600 的,我 MWC 里是 115200 一开始 一直连不上,重设了 GPS 速率 就好了、

今天试飞,稳定模式起飞,   定高 超级牛 ,比 MWC 好了不知道多少。, 心里那个 高兴啊。

我用的是 ER9X ,  应为参考APM自动 调参的资料 说 CH7 要保证最低 1200 一下,最高 1800 以上。

我设置了一上午的 ER9X 最后采取 用RUD和 ELE 的 这2个开关混控  达到 组合 最低最高  CH7 显示满足要求,并在  开关选择选好了 AUTO TUNE

看图、
但是 起飞后  定高, 开 CH7 到 最高,没有动静,还是 没调参。。。。没跳舞。、。。。

什么情况?  海盗支持 自动调参吗?

我开了 定点模式后,风一催, 鸡鸡 立马 疯狂修正,是不是  定点的 P 太大了? 本来默认的 是 1 我改成了 0.8 等下去试试。。。。。。

网友A:
定高 超级牛得力于5611啊!!好贵的这芯片!!原来MWC那个085渣芯片啊!数据不稳定,能飘17M以上能不炸机吗!

网友B:
那个前辈的帖子啊  放个链接来看看

网友:
我也刷了海盗,定位的的时候一开始很好,过来几十秒就往某个方向飞,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话说咋刷的来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前辈的帖子啊  放个链接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BA%A3%B5%C13.0.1

这里。、看看吧, 基本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 超级牛得力于5611啊!!好贵的这芯片!!原来MWC那个085渣芯片啊!数据不稳定,能飘17M以上能不炸机吗 ...

大哥, 惭愧,我以前就这些硬件啊, 没换硬件 ,刷个 海盗  定高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网友:
晒晒你用的什么板子啊,我的怎么刷进去连不上?我的迷你版2560和2560R3也都有,+GY86

网友C:
你要是刷的是海盗3.1bate就可以自动调参,要是3.04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刷的是海盗3.1bate就可以自动调参,要是3.04就不行

爵爷 现在刷的是 3.1 bate版本吗?

楼主:
我是 3.01 R2 的。。。。。 还有 3.1 ??

楼主:
我看 海盗官方上说  3.1 虽然已经出了,但是 海盗这个他还在测试,还没 放出来吧?

我这种  2560R3 +GY86 的 油不能 不能接 APM 呀。  276 元 啊,省着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 海盗官方上说  3.1 虽然已经出了,但是 海盗这个他还在测试,还没 放出来吧?

我这种  2560R3 +G ...

确实还是测试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还是测试阶段

请教 爵爷  APM  的 PID  定点的 怎么调啊?

  我现在 定点开启,机飘离位置后 猛地 抽一下,每次都差点翻点,还好能稳住, 怕死了,抽完也不往指定点 靠拢,继续飘,飘的远一点 再抽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爵爷  APM  的 PID  定点的 怎么调啊?

  我现在 定点开启,机飘离位置后 猛地 抽一下,每次都差 ...

我没有APM啊...不过从海盗的经验看..那玩意PID差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抽风

网友(2014-04-23):
mega2560刷了海盗能用3dr数传连接海盗地面站么?除了串口速率还要改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