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并联线的问题

楼主(2014-03-02):
如果用2个5200 4S 电池并联起来,只增加容量不增加电压,想用16AWG的硅胶线做一个并连线会不会太细了?如果太细了用多粗的AWG线最好呢?我看了一下每块电池的硅胶线是10AWG的,谢谢

网友A:
做什么用?若是大电流需要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用?若是大电流需要粗线。

就是给飞翼X8FPV载机用,因为一个5200 4S电池有电小,所以用2块5200 4S电池一起用,不知道用多大并连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给飞翼X8FPV载机用,因为一个5200 4S电池有电小,所以用2块5200 4S电池一起用,不知道用多大并连线了 ...

在我印象中飞翼这类飞机的动力电流不是很大,大电池只是提供长时间巡航飞行而已,14#线应该是很够用了,如果还担心就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印象中飞翼这类飞机的动力电流不是很大,大电池只是提供长时间巡航飞行而已,14#线应该是很够用了, ...

明白了,多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