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66样机~难得机会开拆来研究一下尺寸~多图

楼主(2014-03-02):
昨天收到v966的样机准备测试夜航灯,小飞了两电,徵求机主的同意后,早上拆了它了解下这台新机的尺寸分享给大家参考下,我的技术并不好在这边就别问我好不好飞了!

楼主:
摇控器:
呵呵~也不用问我手感怎么样,只用过dsx7

背面的塑料摸起来还蛮舒服的,应该是样机的关系~右下角模拟口封了,也找不到说明书中的对码键~我猜应该是这张2.4g贴纸的位置吧!

有背光、左右手切换(正中间)

网友:
这也算拆?只能算拆包装。

网友:
楼主 别说拆 你连3面图之类的都没给  不要这么哗众取宠的标题啊

楼主:
呵呵~别急图太多分类下,3面图什么的之前已经有人开箱了

楼主:
头罩:
难得看到一体的头罩,重量比mcpx的轻一点,上色还不错~底部差了一点

楼主:
裸机:
机身结构很像华x的120、6mm尾电机、1s250mah

楼主:
昨天拿到时就外观看了下,主板电源线焊的不好~希望是个案,重新焊接一下

楼主:
脚架、主电机:
脚架试装了mcpx的电池~换个电源线接头问题不大,它有五个连接柱,主电机 直径8点5、长20mm、轴1mm、8t铜齿、重量5克多

网友A:
如果是预售的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预售的价格,贵!

价格我也不知道,主要是等配件来装大浆夜航灯的,先了解下尺寸以后diy方便利用

楼主:
舵机、主轴:
舵机2点3克,主轴2点5、长54点2mm

楼主:
十字盘:
唉~又故意设计不同尺寸,球头2点3(不过金属拉杆是1mm换拉杆头问题不大)、轴承内6内10(应该是吧~因为它是取不出来的)

轴承内6内10(应该是吧~因为它是取不出来的)如下两张图

另外它没有鱼眼~~~~~省钱?轴承还不能更换~只能买新的

楼主:
横轴、机身轴承:
横轴长18点5、直径1点5、两头用1mm螺丝固定、轴承是内1点5外4厚1mm

主轴承内2点5、外6、厚1点7

十字限位跟头罩柱一体的,拆下两个螺丝就可以更换三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主轴:
舵机2点3克,主轴2点5、长54点2mm

尾电机轴长度多少?

网友:
哪里搞的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轴长度多少?

尾电机直径6mm、长16、轴长20、轴径0点8

楼主:
呵呵~前两天有人找我帮忙弄大浆夜航灯,聊了下才知道是淘家想量产夜航灯套件,就寄了一台v966来给我装夜航灯看看效果。

网友:
真得闲哈

楼主:
下周二要去韩国出差了,等夜航灯配件来要赶一赶才行

网友:
这类机学习中,没接触过

网友:
不错不错!!很像GENIUS CP!!

网友C:
俺也来~!

整机(含电池):

除去头罩:

除去头罩和电池:

网友:
真详细,我肯定没有这心,佩服,我顶多拆个电机和电调,我的称也是1g精度,对不起观众啊。我的是v977,是买下的。

楼主:
刚才看到国外介绍的v977,来是同样的主板,v966主板上预留了电调插座,刚才量了下手上的v966,,插座的黑红白三线是负极、正级、主电机讯号。
电源线改到电调上面接电池,另外从电调上取出正负电跟主电机讯号线,接到主板上

不知为何一样是1s的,电调用这么大的应该有7a或10a吧,应该用3或3点5a的电调还可以减重

网友D:
你个伟力托~

网友E:
請問電池倉大小?想改用雷鵬的v120的600mah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電池倉大小?想改用雷鵬的v120的600mah電池

刚用卡尺量了下是19mm、6点5mm

网友:
我也研究过他的说明书了,他的Binding不是对码按键,而是悬停调试按键,说明书的第6页有详细说明,进入调试了一下,作用很大,可以把飞机调试到悬停纹丝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控器:
呵呵~也不用问我手感怎么样,只用过dsx7

这个是自动对码的    飞机上电后   打开遥控器电源    离得近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用卡尺量了下是19mm、6点5mm

謝謝,那到時再找副廠電

网友F:
楼主能否看看接收和发射用的是什么芯片?是否和v922 使用相同的nrf24l01,协议是否通用?

网友:
按伟力的传统,这飞机应该比华坑机更结实耐炸。

网友G:
主轴和尾轴之间的长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轴和尾轴之间的长度是多少

我量了下附件中的尾管2mm的~长度是1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否看看接收和发射用的是什么芯片?是否和v922 使用相同的nrf24l01,协议是否通用?

刚问了朋友v922的控用不了v966,你问的我也不了解sorry

网友H:
桨根的厚度?977的白色桨想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俺也来~!

整机(含电池):

好吓人的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吓人的重量。

怎么吓人法? :P

楼主:
引用 网友H:
桨根的厚度?977的白色桨想入.

浆根厚度2点4,长度111mm(浆根到浆尖)

网友:
和我的无刷G cp一比,装了电池比我的空机还轻。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先入为主在作怪,感觉G cp更好看点。

网友:
看了下图片,精度确实是一般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
唉~又故意设计不同尺寸,球头2点3(不过金属拉杆是1mm换拉杆头问题不大)、轴承内6内10(应该是吧~因 ...

这价格连个鱼眼都没有,只能说省钱的确省到家了。不值这价

网友:
这控确实做得垃圾。伟力也就是个玩具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