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鸟们帮帮忙

楼主(2014-03-02):
机尾一直作逆时针转向,舵机根本没反应
陀螺仪是KDS820,舵机是银燕9g金属舵机

网友:
不懂,路过留声。

网友A:
看你描述像是陀螺仪没有给舵机指令,是设定在锁尾状态么?上电以后HOLD不推油门,左右挪动机尾看尾舵机是不是正确运动,如果不动可能是陀螺设定错误或尾舵机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描述像是陀螺仪没有给舵机指令,是设定在锁尾状态么?上电以后HOLD不推油门,左右挪动机尾看尾舵机是不 ...

嗯嗯,所锁尾状态,左右挪动机尾,舵机有修正。

网友A:
那就检查一下尾桨夹是不是反了,你打左舵机头向左,尾桨给出的力量应该是与机头相反的反之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检查一下尾桨夹是不是反了,你打左舵机头向左,尾桨给出的力量应该是与机头相反的反之亦然。

我觉得不是,因为我往右打就有反应,就是往左没有。但是偏偏机尾又是往右转圈的

网友:
陀螺仪设置成锁尾模式,检查修正方向是否正确。重新设定中立点和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