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10(d10)在apm上进行6种飞行模式设置(刷过机的)

楼主(2014-03-02):
有很多模友都想用d10来飞apm 但是苦于不会设置飞行模式 现在开一个教程 设置好调整完就能飞
产品:华科尔d10遥控器
固件:deviation 4.0.1
飞控:apm

首先1:
进入混控到第五通道设置右边的段式为多段式!

2。进入多段式的设置,将混控改成6这样下面的模式1-n就会有六个模式可以设置也就对应了我们的apm六个飞行模式的开关。
之后将下面的模式1-n一个个设置下去就行了!首先就设置模式1-n的第一模式!如下图

3.下面的开关我是选的fmod开关,你也可以设置mix的开关!三段的就行。作用选择替换

4.输入通道我是选择的AIL两段开关!因为两个比较接近。比较好操作!这里的输入就是我们想设的两断开关!
华科尔d10有好几个两端开关!看你喜欢自己顺手就好!下面曲线选择指数曲线!也就是斜线曲线。

5.既然刚才设置了曲线,那下面就要改曲线的比例。华科尔d10 刷了固件后比例变成了-100到100这样的比例了!不是0到100了。
所以这里比例为-100也就是fmod0开关fmod低位。偏移量多少需要连接apm后实际调整这个值!
一般这里不需要动了!根据输出的脉宽设置便宜量的!apm模式开关脉宽有要求的!

到这一步下面的都不需要动了!我们就要回到上面设置第二个模式了

楼主:
6.将模式1-n改成2下面的开关不要动,还是fmode0.因为我们要给这个低位的fmod开关定义两个值让AIL0和AIL1切换

7.接刚才往下看又能看到这个输入。这里我们就要设置AIL1的开关了!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用AIL0  AIL1高低位开关来给fmod0这个开关在不同AIL两个值。
刚才我们设置的AIL0的时候Fmod0这个曲线值是-100,下面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指AIL1的时候Fmod0数曲线应该是100了吧?
正确,就是一百!看下面图!

下面一样不要动。返到这页最上面

8.然后到达刚才模式1-n这个地方将2改成3,设置第三个开关混控《6》还是不要动。

9。刚才定义了FMODE0现在我们都知道开关这一项要定义FMODE1了!实际遥控器上也就是把开关拨到中位。
但是你不需要拨开关啦!不要傻傻的也去拨开关啊!我只是这么说!通用的作用还是替换

10.下面输入我们又要回到AIL0.将FMODE1这个位置的AIL0和AIL1跟上面一样再做一遍

11.一般我们要根据AIL开关来设置指数曲线的正负比例!AIL0都是负数AIL1都是整数!
也就是AIL拨到低位FMOD开关三个负数值AIL拨到高位FMOD开关输出三个正数。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用将-100到100等分成六份呢?对了!就是+-100  +-60 和+-20
所以,下面对应输出AIL0分派-60

注:下面我的贴图!原理跟上面说的一样!不在一个个写了!
你们看的也头疼我也写不动啦!贴图加点注解吧

模式是4了

楼主:
刚才模式3是FMODE0这里要改成FMODE1

这里对应AIL1

刚才3模式是-60这里4模式是60了

楼主:
注2两外两个模式的设置我就直接贴图了!基本看到这也应该知道后面怎么设置了吧?

这样设置完了以后到apm地面站的模式选择页面,拨动你的开关,你会看到地面站上会自动选择六个模式。
你只要根据自己的习惯设置!如果发现有拨了开关没有反应的,
就需要到对应的那个档位去调整偏移这一项。
这是因为脉宽量不同~也可以连着电脑实时调整,这样更加直观一点!

楼主:
附:整完之后可以到通道输出中查看一下
f0 a0 是-100
f1 a0 是-60
f2 a0 是-20
f2 a1 是20
f1 a1 是60
f0 a1 是100
最后可以调整一些输出!!
祝玩的愉快!(ps:求大神出些东西给我吧!!)

网友A:
suv大神固件不会设怎么办 还有怎么用旋钮调apm的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v大神固件不会设怎么办 还有怎么用旋钮调apm的pid

怎么说呢 suv固件不知道你指的那个(可能我不太明白) pid的话一般不需要动 标准的就行
(qq1065967347)

网友:
我来试试看

网友B:
感觉还是SUV固件好设置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SUV固件好设置一点

请问有 suv 固件 d10 设置 六个模式的教程吗?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 suv 固件 d10 设置 六个模式的教程吗? 感激不尽...

没有,我也想求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的华科尔的原版固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