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桌面雕刻机加工铝合金工件进给速率多少合适?

楼主(2014-03-02):
小型的雕刻机,铝合金机身,水冷主轴。切割铝合金工件外轮廓时进给速率多少比较合适?(6063铝合金)我现在下切调的0.05mm,移动300mm/分钟,主轴转速18000.感觉太慢了,有没有比较熟悉的同学讲讲,多少数值比较合适,主轴转速越高越好吗?

网友A:
雕图案还是铣零件?z进给量可以大点,加冷却,是铝板机身的话,够厚可以移动快点,干铝不冷却会起毛的

网友B:
你切割铝合金轮廓的话转速可以适当提高一点,20000-24000,刀具直径应该就是4毫米和3.175毫米吧!吃深0.4-05毫米,进给速度1.2米/分钟。必须加切削油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图案还是铣零件?z进给量可以大点,加冷却,是铝板机身的话,够厚可以移动快点,干铝不冷却会起毛的

我是铣零件,z进量我试过0.2mm感觉机器震动挺大的,刚开一会怕断刀就停了。铝板机身倒是挺厚的,都是2cm的铝板,固定龙门架的,靠工作台移动的那种。冷却我用的切削油,但是靠手工加注到工件上,所以铝屑排不掉,不知道是否影响刀头?以我现在z进量0.05,移动400mm/分的速度,加工一小时才出一个小工件,但是刚加工完成用手摸刀头完全没有温度,是否说明冷却没问题,需要加大尽量和速度。还有就是刀头的问题,我刚开始用了一种叫“铝基板铣刀”的刀头,样子有点像玉米状,头部是倒V形的,跟双刃螺旋刀样子不同,不知道是否这种刀头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切割铝合金轮廓的话转速可以适当提高一点,20000-24000,刀具直径应该就是4毫米和3.175毫米吧!吃深0.4-0 ...

刀具是3.175的。多谢指点!我主轴转速现在调到24000了,效果确实好不少。但是吃深0.4~0.5感觉太夸张了,我到0.2时那个声音就有点害怕,也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没接触过这东西,不懂的太多。是否必须试到断刀才知道最快可到多少?

楼主:
铣铝合金工件的外轮廓是否应该用双刃螺旋刀,刀尖顶部接近平的那种才对?

楼主:
忘了说了,我用的3.175变小径的刀头,就是轴是3.175的,刀头直径只有1.5mm的,这样的刀头是否必须把相应的z进量和移动速率降下来才行?

楼主:
还有个问题,假如我想加工一个铝合金工件,上面有2.5mm的孔和3mm的孔,外轮廓有直径1.5mm的内弧。我是否可以把G代码设计成三个独立的文件,一个打2.5mm孔的文件,一个打3mm孔的文件,和外轮廓文件。一开始先夹持2.5mm刀头钻孔,钻好后,主轴自动回原点了,这时把刀头换成3mm的,再运行第二个G代码文件。之后再换1.5mm刀头,运行外轮廓文件。这样实施是否可行?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C:
楼主这是在磨铝啊,我也有个铝板机,也20mm铝板做的,铣铝是一刀0.2MM深,6个的三刃刀转速12000,进给F1200,震动也不大,用的800W电主轴。铝怕粘刀,吃少跑慢+转速高的话,就是在搅拌铝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在磨铝啊,我也有个铝板机,也20mm铝板做的,铣铝是一刀0.2MM深,6个的三刃刀转速12000,进给F1200 ...

我乱搞的,6000转,0.5mm,F1000,6mm的刀,干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乱搞的,6000转,0.5mm,F1000,6mm的刀,干铣。

线规机吧,肯定比光轴要好哦

网友A:
你用的是雕刻刀吧,应该用铣刀,用大一点的刀,这么小的刀横向进给只能吃小点了,关于换刀,要么重新对刀,要么编程补偿,要么根据上一把刀伸出夹头的距离来装下一把刀,确保刀尖在z轴上位置不变,伸出多一点可能会撞刀,少一点又切削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在磨铝啊,我也有个铝板机,也20mm铝板做的,铣铝是一刀0.2MM深,6个的三刃刀转速12000,进给F1200 ...

受益匪浅,我回头把转速降下来看看。现在的情况跟你说的太像了,就是在搅拌铝,尤其我加的切削油,铝屑就像粘在刀头上一团一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规机吧,肯定比光轴要好哦

什么是线规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雕刻刀吧,应该用铣刀,用大一点的刀,这么小的刀横向进给只能吃小点了,关于换刀,要么重新对刀, ...

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是铣刀什么是雕刻刀,目前手里主要两种,一种是平底尖刀,一种是双刃螺旋刀,3.175以下直径的分别几种。算是雕刻刀还是铣刀哪?关于换刀,我说的那种方法我自己实验了,完全可行,每次对刀一下就行了,只要别动xy轴,z轴上下动动换刀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雕刻刀吧,应该用铣刀,用大一点的刀,这么小的刀横向进给只能吃小点了,关于换刀,要么重新对刀, ...

如果外轮廓有直径1.5的内弧拐角,可以用直径超过1.5mm的刀吗?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在磨铝啊,我也有个铝板机,也20mm铝板做的,铣铝是一刀0.2MM深,6个的三刃刀转速12000,进给F1200 ...

洗铝要低转速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防止高温吗?我上次24000转连续工作一小时(像搅拌一样的状态)。结束时我用手摸过刀头,基本是常温。如果刀头不升温,用高速好还是低速好?

楼主:
我的机器用料挺厚,但是工作台面很小是3040的台面。不知道前面几位提供的参数是否基于这个尺寸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乱搞的,6000转,0.5mm,F1000,6mm的刀,干铣。

我这小机器貌似只能夹持3.175的,买的时候店家说不要用低于8000的转速。也没听清楚是为什么。

网友:
试试用白钢刀6mm直径的2000转0.2吃刀量,最好发图看看机器条件,不然比较难帮你定夺

网友:
上个视频比说要管用。

网友E:
我的300w主轴2000多转 6mm的三刃刀 都0.5一刀。。 跑快能跑2000。。就是震动大点1500左右正好

网友F(2014-04-06):
我和lz一样是新手,机器也差不多,我干铝大胆的步距0.5mm,给进速度不敢太快,20000转速,用3mm双刃螺旋刀,一定要冷却啊~

网友G:
我的PVC机,做了一定的结构增强处理(X轴是3光轴的),200W电机做主轴,干铝合金板是:吃深0.2mm.速度最大400mm/分。

楼主(2014-05-16):
引用 网友E:
我的300w主轴2000多转 6mm的三刃刀 都0.5一刀。。 跑快能跑2000。。就是震动大点1500左右正好

2000转不会太低吗?我是菜鸟,机器买回来,店家说不要用8000一下转速。请问你是铣的铝合金吗?硬度90那个啥的那种6061T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和lz一样是新手,机器也差不多,我干铝大胆的步距0.5mm,给进速度不敢太快,20000转速,用3mm双刃螺 ...

步距,我倒是感觉还好,稍微大点小点关系不大。就是进刀量必须很小,f我最多跑500mm/分。还有就是,你用钻头打过孔吗?我这机器用2.5的钻头打孔时,20000转速,Z进速度50mm/分,啄式一次进个2mm很轻松,但是一换3mm钻头,就打不动,每次只能进0.2、0.3的样子。偶尔还会共振。以上都是加工6061T6铝合金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PVC机,做了一定的结构增强处理(X轴是3光轴的),200W电机做主轴,干铝合金板是:吃深0.2mm.速度最大4 ...

额滴神啊,怎么可能呢。难道我用的刀有问题?我这0.2mm非常吃力。

网友:
你下切那么少当然慢了,我经常下切0.5 F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300w主轴2000多转 6mm的三刃刀 都0.5一刀。。 跑快能跑2000。。就是震动大点1500左右正好

300W应该是那种直流主轴吧,下0.5估计不出几月那主轴轴承就空旷了,以前就用坏了一个,都是干铝的,下0.2几月就报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