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普电池冲到最后为什么充电电流一直在反复的跳动???

楼主(2014-03-02):
用的3S5200达普 B6.
之前充电都是正常的,每次用3.5A充电,。自动充满叫了。
这几次发现 总电压快到12.6或者显示都是4.2的的时候 按理充电的电流应该越来越小 直到0充满。
现在一会比如显示0.5A 又往上跳到0.7 就这样反复 数字随机在跳动。。充了1个多小时都没停止。
我以为充电器坏了。用了另外2个3S的别的牌子 冲起来都是正常满了就停止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先检查电池各个接头

网友B:
我的花牌也这样,我觉得可能是电池寿命在降低了

网友:
电流基本上到了0.几a,电压显示满就尽情地拔吧

网友:
是电池不好了,内阻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池各个接头

这个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花牌也这样,我觉得可能是电池寿命在降低了

年初才买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年初才买的啊。。。。

问题电池吧,我的花牌估计寿命是要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电池吧,我的花牌估计寿命是要到了

有一次坠机、、电池有一丁点点凹进去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不知道有没关系

网友:
B6本身就是这样的,遇到电池平衡性不好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