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起飞问题

楼主(2014-03-02):
请教一下,亚拓450装上NAZA-H之后,为什么切成姿态和GPS模式,飞机不能起飞,大桨不转,只有螺距变化。手动模式可以起飞,但是飞到空中再切成姿态或者GPS时,油门是锁定的,只有螺距变化。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的。。。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的。。。正常

谢了,我也查看大疆知识库了,确实是这样的,而且手动起飞后再切换成姿态模式,像喝醉了一样。

网友A:
而且手动起飞后再切换成姿态模式,像喝醉了一样,这就不对了吧。。。。。。。。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手动起飞后再切换成姿态模式,像喝醉了一样,这就不对了吧。。。。。。。。小心

试了好多次了,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上的感度不对吧?

网友:
应该切姿态很稳的,,,,,,

网友B:
您好,这样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样是正常的。

您是说姿态模式乱飘是正常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姿态模式乱飘是正常的吗?

您好,NAZA_H只能手动起飞,如果在姿态模式或者GPS模式下不能定位,请调整一下感度。

网友:
还是要问一下,NAZA_H限高还有吗?

网友:
有nazah能用的os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NAZA_H只能手动起飞,如果在姿态模式或者GPS模式下不能定位,请调整一下感度。

好的,试试看。谢谢!

网友:
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2014-04-15):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C:
有没有校准罗盘?

网友:
手动切姿态不稳定,很可能是转速不够

网友(2014-06-12):
引用 网友B:
您好,NAZA_H只能手动起飞,如果在姿态模式或者GPS模式下不能定位,请调整一下感度。

你好,想问下NAZAH的GPS要不要场地效正。如果效正,是不是也跟NAZAM那样的,模式间切换6-10次,我们今天这样试了,LED灯没有变成黄灯长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校准罗盘?

你好,想问下NAZAH的GPS要不要场地效正。如果效正,是不是也跟NAZAM那样的,模式间切换6-10次,我们今天这样试了,LED灯没有变成黄灯长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想问下NAZAH的GPS要不要场地效正。如果效正,是不是也跟NAZAM那样的,模式间切换6-10次,我们今天 ...

您好!

有GPS的版本需要做指南针校准,操作方法跟NAZA-M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