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念俱灰了,我都不知道咋办了,这震动。

楼主(2014-03-02):
小弟入直四五个月,技术没咋练出来,时间都花在拍震上了,始终弄不好,年后,大出血,一口气弄了一些东西,希望完全搞定,结果,今天一试机,还是那样,不装尾桨还可以,装上就嘛来抓不住,,最初买的冰人尾巴,有径向虚位 ,以为轴承问题,结果换了 SKF的,8元一个,虚位有所减小,还是存在,然后 换了这对转齿,轴承也换,电子称连浆夹配平到0.01G,结果,结果。。。。。。。。。还是一样。主轴轴承也换了NMB的,还是一体化主轴固定座,感觉问题就在尾巴上,不上尾桨震动就只有362,比较满意,现在怎么办啊?那种径向虚位会不会是原因?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来张尾巴图 。还有就是冰人双推环上的两颗螺丝,拧紧后,尾推不顺滑,直接卡主,所以没拧紧,上的胶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最让人抓狂的了,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A:
你有强迫症了,只有能飞,虚位震动都是浮云,就算你调的很完美,说不定来个小炸,又让你蛋疼无比了,所以活着放宽心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强迫症了,只有能飞,虚位震动都是浮云,就算你调的很完美,说不定来个小炸,又让你蛋疼无比了,所以活 ...

震动那么大?可以飞?

网友B:
震动到底是多少撒

网友:
新手还是老老实实的一台亚拓450PRO稳当,杂交机有时候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C:
不上桨震动三百就高了,我带桨也只有三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上桨震动三百就高了,我带桨也只有三百多!

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到底是多少撒

嘛的抓不住

网友:
  冰人双推的那两颗咋会旋不到底!?? 不对哦! 哪里有点问题 !

网友:
L825674591发表于2014-03-02 16:56:57

怎么办啊?
排震没有什么好办法,全部动力部分全部拆光!一件件实验,一件件排除。

网友:
LZ,一幅KBDD的尾桨,你舍得买的话,就可以不用调了,舍不得买,就老老实实调尾桨去

网友:
尾翼组拆下,穿根3mm横轴,装上尾桨,找两杯子做平衡

楼主:
LIKAI--001012发表于2014-03-02 16:59:14
   冰人双推的那两颗咋会旋不到底!?? 不对哦! 哪里有点问题 !
拧到底直接卡住,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这个动平衡已做

网友:
把尾垂翼下面的那个球去了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动平衡已做

把尾垂翼下面的那个球去了试下

网友D:
LZ螃蟹爪上的白色塑料连接件是不是装反了啊?

网友:
你这三块的彩色桨,打磨过没有?桨根厚了,你调什么都没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拧到底直接卡住,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这两颗螺丝拧到底后!还有点间隙的! 你拍拍那个局部看看!~

网友:
尾桨动平衡后能把震动减小到一个极限值,但是轴承虚位大的话,配平得再好震动一样被放大。
所以轴承没有虚位+尾桨动平衡,缺一不可。

网友:
尾桨平衡么,我遇到过尾桨不平衡的,震的一塌糊涂,换了尾桨就好了

楼主:
在上课。它是拧紧后,尾桨转到一个位置后,卡的很近,转到宁一个位置,有很顺滑,卡紧是尾桨转到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楼主:
桨的动,静平衡已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桨震动三百就高了,我带桨也只有三百多!

3000也能飞,性能一样

楼主:
1611511153发表于2014-03-02 17:20:04
你这三块的彩色桨,打磨过没有?桨根厚了,你调什么都没用.
什么意思?桨根打磨?

楼主:
john-max发表于2014-03-02 17:46:51

3000也能飞,性能一样
机机不会散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机不会散架吧

看你怎么装的飞机,反正我是2500左右,心里也舒服,看着也舒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Z螃蟹爪上的白色塑料连接件是不是装反了啊?

他真的是安装反了,跟我的不一样,

网友:
一般不会震动差很大滴~不过3500的震动我都飞过哈!

网友:
换yt 尾桨夹 就安静了

网友:
换碳尾桨式试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尾波螺丝不能拧紧的情况,拧紧就卡尾轴,后来发现是尾波侧板轻微变形,肉眼根本看不出来,换了一个尾波就搞定了!你如果没换过尾波的话建议你试试

网友:
留个QQ,435830653,以前也搞冰人尾波的震动,基本吃透了,最好能喝你视频,这样才能教你,实在不行,寄过来,我排震后,一步步教你,雷锋

网友H:
把锁尾翼的2颗螺丝试着松一些   也 就是尾管和尾波箱的那2个个锁紧螺丝松一些  不要锁很紧 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尾波螺丝不能拧紧的情况,拧紧就卡尾轴,后来发现是尾波侧板轻微变形,肉眼根本看不出来,换了一 ...

双推上的两颗螺丝啊,变形?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锁尾翼的2颗螺丝试着松一些   也 就是尾管和尾波箱的那2个个锁紧螺丝松一些  不要锁很紧 再试试

尾管上的?

网友:
拆除主旋翼及中联,专查尾传动不分,很快就能查出问题所在。
另外,冰人的尾双推安装需非常仔细,必须确保拨叉的中心调整到与尾轴同心,这样保你顺滑!

网友:
宇浩轩杰发表于2014-03-02 16:14:58
你有强迫症了,只有能飞,虚位震动都是浮云,就算你调的很完美,说不定来个小炸,又让你蛋疼无比了,所以活着放宽心才是最重要的
同意二楼说得~不论有钱没钱!人生都会有太多蛋疼的事!玩模型本来就是容易让人莫找着头脑比耐心和坚持的事!一定要调整好心态~模型才能玩的开心!愿楼主早日解决问题!最好还是多练模拟器!

网友:
同是天涯沦落人!

网友:
尾轴轴承安装的时候上点胶。要高强度的

网友:
尾波有虚位,硬要扯到尾桨上。。。
新人虚心求教,是不是只要两桨平衡已做,机子就不震动了?

网友:
白色那個裝反了!檢查下吧!

网友:
折腾,要无震动直接尾巴全套上亚拓就搞定了。还有有点震动没关系的,只要3D高速倒退航线和大螺距变化尾巴不抽就算OK了。

网友I:
尾桨桨叶好像反了,你再拍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颗螺丝拧到底后!还有点间隙的! 你拍拍那个局部看看!~

阳台侠,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尾桨桨叶好像反了,你再拍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真的是安装反了,跟我的不一样,

是吗?

网友J:
确实反了。。。换过来试试。突出来的那部分连接桨夹

网友E:
想复制同一个轨迹 ~

  图片上的销钉位置不对! 可以旋紧到底! 也有少许间隙不卡!
    看了你图片上的椭圆区域内的白色变距拉杆的尾桨夹端!似乎固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确实反了。。。换过来试试。突出来的那部分连接桨夹

淘宝上的图片,突出的连浆夹,上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上的销钉位置不对! 可以旋紧到底! 也有少许间隙不卡!
    看了你图片上的椭圆区域内的 ...

看了半天还是不知道哪里错了,和淘宝的一对比 ,正确的啊,麻烦阳台侠照张你的,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E:
   看看偶的! 很正常的~

网友:
尾轴弯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偶的! 很正常的~

你的不是卡簧那种啊,是螺丝拧紧的?有螺纹吗》

网友:
不要纠结震动,能飞就行!
震动是必须有的,因为轴不可能绝对直,轴承不可能绝对园!浆夹重量也不可能完全一样!
装错的地方改过来就可以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不是卡簧那种啊,是螺丝拧紧的?有螺纹吗》

  卡簧那种是冰人款! 和YT款的区别在蟹爪的连接上! 和尾桨夹端的连接是一样!

网友:
震动再大。。不影响飞行我就不管他!!!
怎么叫不影响飞行。脚架有虚影不?尾捶有虚影不?影响锁尾效果不?如果这些都没有。飞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看偶的! 很正常的~

你那个没有用那个小片卡子,用螺丝多大的?那个很难卡上

网友:
尾部白色的塑料件真的反了哦。180度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没有用那个小片卡子,用螺丝多大的?那个很难卡上

  FY 出的半圆头轴套里有种长的M2的螺丝可以用! 在外端加了个垫片更稳妥合适!

网友:
我震动3000,450能飞就行了,何必纠结呢,反正450迟早都要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拧到底直接卡住,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垫片装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桨震动三百就高了,我带桨也只有三百多!

这个振动的值怎么测出来的?小白不懂

网友:
如果排除机械上的问题,最好检查一下每一个球头和卡扣,我就是这样检查出来的,有的是卡扣太松,特别是球头,用螺丝刀上紧,有的球头滑丝但是不仔细检查是发现不了的,但是高速下就有虚位,,我的震动就是这样排除的,如果都是好的,那可能是电机轴有问题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影响飞就行了。如果实在强迫自己加我qq237531825    我有个方法。十秒把震动减最低。

网友:
不装大桨 油门50% 震动不是特别厉害的话  你就飞吧
你这些过程我都走过的我连续调了9天  不装大桨100% 别说100%  70%震动都很厉害了 飞机直接在地上走了 抓尾管手都发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