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4-03-02):
请教各位说明书看了半天,没看懂,都是说卫星怎么怎么 对频线怎么怎么,我用的是14sg 不用对频线 不用卫星的啊,应该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遥控器
里失控保护油门我设置了0,我捏住飞机 关掉遥控器试了下,油门高速转动了。。好像没起作用啊。

网友A:
这个是遥控器里面的设定,飞机是没法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遥控器里面的设定,飞机是没法设的
好的,谢谢,那我去研究研究遥控器设置

楼主:
搞定了,是我遥控器没设置好-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