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 --stella礼拜六小耍

楼主(2014-03-02):
(无正文)

网友:
小小体积有大大能量!

网友A:
机子感度不对或者是减震球没选好,整个画面有细微的左右颤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感度不对或者是减震球没选好,整个画面有细微的左右颤抖。

感度高了,还是小了?减震球是软了还是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度高了,还是小了?减震球是软了还是硬了

换个大点的FPV显示器,根据试飞画面抖动情况调整感度,减震球也是,没有绝对值,只要平稳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大点的FPV显示器,根据试飞画面抖动情况调整感度,减震球也是,没有绝对值,只要平稳了就好了。

谢谢指点

网友:
呵呵素材有点少

楼主:
只带了一块电池,本没想去飞的,所以没拍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