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这个螺丝也能断?

楼主(2014-03-02):
450 飞行中,突感不对劲,紧急摆正降落,还好只是尾桨打了一点点。一看原来是这条螺丝断了,很奇怪,是拧太紧了,还是螺丝质量问题?

网友A:
用的啥螺丝?我的飞越的螺丝也断过,前两个月的事了,天太冷,加上尾巴有震动,直接断了

网友B:
  偏紧和疲劳! 最好定期更换!

网友:
还有就是震动关系也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的啥螺丝?我的飞越的螺丝也断过,前两个月的事了,天太冷,加上尾巴有震动,直接断了

这点温度变化,能影响到螺丝的强度到如此程度?

网友:
气温低,金属疲劳,给上一定的震动,是会断的

网友:
螺丝也是有寿命的,特别是振动大的话很受影响。
一般飞几百个起落就要换关键部件的螺丝

网友:
螺丝拧得过紧了或者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点温度变化,能影响到螺丝的强度到如此程度?

飞越的螺丝本身就不行,当天温度零下不知道几度,在雪里冻了一阵子上天没事,下来拧了一下断了

网友:
还好没有炸机,万幸

网友:
12.9级螺丝硬度高,但太脆,高频振动大情况下金属疲劳断裂,上螺丝扭力过大也有关系。

网友:
我都断了两次了!换了两个座子。最后还是用长螺丝加螺帽解决的!原因是尾管有点细,所以拧紧时螺丝是弯的!垫胶带就能解决!

网友:
1震动2过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紧和疲劳! 最好定期更换!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大难不死啊  此机必有后福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飞越的很容易断啊

网友:
我的今天也断了,现在搞得螺丝都找不到合适的。。。就因为一颗螺丝,又要jin fei了

网友:
我也断过

网友:
这颗螺丝我也断过,坑爹地断在管座里了,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