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控原理及制作

楼主(2014-03-02):
不知道因该发在什么板块,航空模型杂志在14年第一期介绍了两款无人机,求助这两款无人机详细的飞控原理,升降好解决,但是他们是如何实现前进后退的呢?还有上面的摄像头是如何实现的?既然有人 已经仿制成功了那这两款无人机用什么设备实现的?希望有人能给个详细的回答,谢谢

网友:
这货奇葩啊!老早看见,但是没瞧见谁玩啊?

网友:
60年代 “大砍刀” (旋翼机) 的 —— 翻新 版本 !!

楼主:
有谁给详细的讲讲飞控原理呗,多谢

网友:
有没有视频啊,想看

网友A:
http://www.engineeringtv.com/vid ... -S;search%3Asamarai
其实也很好做,原理很简单,用无头模式控制左右前后找个支持全舵机的多轴飞控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你们真落后..我们伟大的第三帝国几十年前就玩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engineeringtv.com/vid ... -S;search%3Asamarai
其实也很好做,原理很简单,用无头模式控制左 ...

什么是无头模式?能详细讲一下么?舵机怎样工作才能前后飞,还有摄像头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没人回答啊 ,到现在还没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无头模式?能详细讲一下么?舵机怎样工作才能前后飞,还有摄像头是怎么实现的?

无头模式就是没有头尾之分,飞行器前进和后退不受机头限制,只受地磁的影响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这两款飞行器的飞行原理么?他们是如何前后运动的?襟翼是如何工作的?多谢

网友:
我觉得是通过周期性改变电机(螺旋桨)的转速来改变飞行方向的。
3轴陀螺传感器、3轴加速度传感器加上高灵敏的地磁传感器,飞翼可以知道某一ΔT电机所处角度,根据电机所处的不同角度,控制电机转速就可以特定角度的螺旋桨拉力。例如:(前提飞翼逆时针旋转)以地磁北极设为0度来说,如果飞翼要向东(地磁90度方向)移动,那么电机处在0度时转速最低,处在180度时转速最高,处在90度和270度时转速应该是折衷状态,主要是维持飞翼的升力。当然电机变速应该是周期性的,例子里的0度点转速最低、180度点转速最高。
这个硬件实现应该不难,仔细看的话,会发现飞翼的控制板上有2个高灵敏的磁传感器,利用它们的位置差,应该可以更高速和精确的计算飞翼的角度,然后根据当前角的3轴陀螺和3轴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不难计算出角速度和移动速度等数据。问题的关键是软件里的控制算法。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敢说一定对。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多谢,如果通过磁传感器可以得知飞行器的转速的话,那我想也可以通过舵机周期性的摆动襟翼来实现飞行器的前后移动。也可以实现摄像头画面的拾取。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高速周期摆动的舵机。不知道能应用于这样的磁传感器和舵机的价位是多少。除了用磁传感器来实现转速的获得的方法,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请高手告知。

网友:
还有角速度传感器,可以即时测试角速度。
另外,这飞翼只有一个副翼,作用是作为升降舵使用,没有襟翼。从效率来说,利用副翼控制位移绝对没有螺旋桨拉力控制位移高。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过它那网站里的视频,其实说的很详细了。还有控制器的图片

楼主:
多谢,受教了,如果用螺旋桨控制话,那螺旋桨的转速岂不是要周期性的提高降低,也就是说螺旋桨电机的电流要周期性的提高降低,那样的话对电机没有影响么?

网友B(2014-12-14):
利用副翼的偏转,使机翼转动的平面做相应的倾斜,类似直升机的副翼机理,从而实现升力倾斜,产生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