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越650 组装完成 择日起飞

楼主(2014-03-02):
  经过10天的时间 650终于组装完成了(每天下班后干一点)  先说下自己的配置吧 朗宇 4110 KV 680    NAZA -L飞控 (以后在上V2或者其他好点的飞控 必定新手先贫民点的好) 好盈铂金30A电调 ,只更改了一个参数(抵押保护值 变更了最低) 进角没有设置 是出厂的15度 ,主要是自己不知道该设置多少 ,就先15吧以后在调整    机架飞越650   植物的4S电池 5100 (弄了3块) 本来想买达普的可是老板推荐植物 每个电池优惠了10快(占小便宜!!!!)1238的APC桨   天8X的控 还有什么其他的就不一一说了
飞控设置完了 在家里测试了下 40%油门 飞机向前倾1下  因为是在家里 就没在推  不知道在一推是起来 还是直接炸掉 是水平没调好还是重心没弄好 不知道 但愿在一推会飞起来 择日室外测试就知道了 买了个平衡器 将桨简单的调整了下平衡  不知道是平衡器本身就不平衡 还是什么 买的桨没有1个平衡的 先不管了 飞飞就知道了
在这里说下组装过程中的问 首先  如果你想把电调放在机械臂下 就要买短线版的电调  朗宇电机线非常长 需要剪短  NAZA GPS 送的支架不好用 用502 粘后老是开 建议单独购买26快钱的折叠架,桨平衡不建议贴胶布 用砂纸轻轻打磨下重的一侧就OK了  所有接头建议焊起来 不要用什么集线器 我觉得不好用(可以利用香蕉头的母头作为硅胶线的延长节点) 在一个就是所有螺丝都要打胶,组装完了才知道飞越机架中心版太小了 什么东西都不好放进去(可能我不会放)如果不是非要选择飞越的话 可以试试H4  飞控安装在中心版上的时候 螺丝干涩 (利用一个小板桨飞控垫高解决的)因为都上完胶了所以不想在拆了 要不然 组装的朋友可以将上下护板倒个方向 会好安装很多

在这里感谢论坛的前辈门 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 分享了他们的经验  另外特别要感谢泡泡老师 是他的教程 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 总重量2.1公斤不知道4S  5100 能飞多长时间
不说了上图吧  试飞后回来交作业  图传 云台 狗 等飞起来在购买吧

网友A:
1,lite起飞不会四角同时离地,要注意修正,避免侧翻。
2,外场校准完成后最好稍停一下,做预热后再起飞。
3,新手最好姿态或GPS模式下起飞,但要在搜星完毕且大于7颗星。
4,大疆的飞控挺稳得,就是起飞时稍加注意便ok!
5,祝楼主爽飞,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 高手 说下 起飞时候 需要注意那些  例如遥控的开关打在什么位置 姿态 手动  还是GPS  另外一个 打在返 ...

起飞最好打gps可别手动,返航点打关闭,起飞时跟返航点无关至少10米开外才有效呢,我6s5000,1238,15分钟;6s5000,1447,22分钟,都是apc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ite起飞不会四角同时离地,要注意修正,避免侧翻。
2,外场校准完成后最好稍停一下,做预热后再起飞。 ...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最好打gps可别手动,返航点打关闭,起飞时跟返航点无关至少10米开外才有效呢,我6s5000,1238,15分钟 ...

感谢回复

网友:
4110电机?机架刚度能支持吗?

网友:
补充一下,我是恒力4822电机,390kv;亲测视频稳定性1238比1447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ite起飞不会四角同时离地,要注意修正,避免侧翻。
2,外场校准完成后最好稍停一下,做预热后再起飞。 ...

前辈问您下 一般各个感度设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最好打gps可别手动,返航点打关闭,起飞时跟返航点无关至少10米开外才有效呢,我6s5000,1238,15分钟 ...

问您下 各种感度一般设定多少

网友C:
和你配置差不多。650的中心版确实很小,不过放NAZA LITE足够了。另外,推荐你把上下中心版反过来装。
感度:130.130.150.150----170.170
我是4822-690,4S电,1238桨,感觉比较稳。
另外,LITE起飞前一定要预热足够时间,最好不少于5分钟。起飞推油时要果断,并注意修正,否则很容易侧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问您下 一般各个感度设置多少

新手默认感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配置差不多。650的中心版确实很小,不过放NAZA LITE足够了。另外,推荐你把上下中心版反过来装。
感度 ...

预热 ?请问如何预热

网友:
楼主的四轴和我的一模一样 遥控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预热 ?请问如何预热

上电后不要起飞,抽根烟祈祷下不要炸鸡给飞控有预热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预热 ?请问如何预热

通电,然后放在那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后不要起飞,抽根烟祈祷下不要炸鸡给飞控有预热的时间

感谢回复 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然后放在那里就行。

感谢回复了解

网友:
lite这么麻烦吗?

网友:
任何飞控都会在通电后进行自检、gps定位,留给机器足够的余热时间是保证安全飞行的前提。楼主可以考虑将电池板放到下面,重心靠下会比靠上稳些

网友:
我也准备组一个,

网友:
1.祝爽飞2.我刚装的的650 4110 kv400 1447桨 5300mA 总重2.53kg悬停27分钟

3.起飞推油门要果断,新手来不及修正

网友:
新手也来学习

网友E:
我的和你差不多    电机是580kv   v3508    暂时还没飞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满油门都飞不起来。。空机  不带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和你差不多    电机是580kv   v3508    暂时还没飞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满油门都飞不起来。。空 ...

校准电调行程了吗?

网友E:
zq653发表于2014-03-05 08:27:10

校准电调行程了吗?
都弄了就是飞不起来,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弄了就是飞不起来,哎。。

如果确认各项调试正常,换电池试

网友:
浏览一下

网友:
LITE飞控不像V2  推油不要犹豫,大油直接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