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Y6草图

楼主(2014-03-02):
    2012年的冬季曾经做过一架木制的Y6多旋翼,因其脚架的设计很烂,难免降落时容易伤及下面的螺旋桨,最终放弃了它。随着高质量飞行效果的方型环形机架的诞生,开始再次考虑以环形的这种方式,制作出环形的Y6或Y3机型。市场上没有相应的水管弯头提供,这就要考虑以碳板或环氧树脂等方法来组合出牢固结实、抗扭力强的三角形机架来。这里人才辈出,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地道战里的台词),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贡献出来,出谋划策者奖励2分

木制Y六帖子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2735

木制Y6的飞行视频

网友A:
早就试验过了,环形的Y6轴,也就是三角形Y6轴,配平可以做到非常简单,但是固定座一定要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试验过了,环形的Y6轴,也就是三角形Y6轴,配平可以做到非常简单,但是固定座一定要画好

哦,你这是诱惑我么?早就做出来了?拿上来看看嘛,最好有视频看看效果如何,便于学习。

网友B:
感觉三个轴就没必要环形了

网友:
不错不错,超视距控制了,控不错!

网友C:
脚架 用固定翼 碳纤维起落架代替,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三个轴就没必要环形了

看来你还没有认识到环形架构的优越性,因为没有亲自尝试过,能理解。牢固的环形机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三个、四个或6个以上的动力,拴在一个整体的架构上,让它们老老实实的去转动,从而防止各个螺旋桨产生的动力造成各个点乱动,从而引起震颤,影响平稳拍摄(不出果冻)以及对飞控及电子设备的最大程度上的安静保护,这一点是安全飞行的基础保障之一。单臂式的机架,似乎它的结构就决定了它的力臂越长就越会引起颤动,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电机那一头没有支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架 用固定翼 碳纤维起落架代替,效果不错

呵呵,不错的主意,到底是固定翼出身的啊,这建议不错!    这个脚架的应用,不光要防止下面的螺旋桨不容易碰到地面,也要能够担负起较重云台的下挂保护,比如三轴微单云台。非常高兴来参与和建议,谢谢你的宝贵意见!

网友C:
友人的一架y6  您看下起落架  固定翼碳纤起落架,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友人的一架y6  您看下起落架  固定翼碳纤起落架,很实用

很好的参考!是固定翼的?这么高,那得多大的固定翼哦  我在想怎样使它可以收放就更好了,你的主意多多,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你这是诱惑我么?早就做出来了?拿上来看看嘛,最好有视频看看效果如何,便于学习。

当时就是随意设计了一下,中心板和电机座都很不合理,后来没有时间去细细的设计了,
中心板的图也画好了 但是没来得及去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就是随意设计了一下,中心板和电机座都很不合理,后来没有时间去细细的设计了,
中心板的图也画 ...

非常的不错!看来你是环形多旋翼的先驱之一了吧,有相关的帖子和飞行视频吗,很想看看具体的表现如何。不过,敢肯定的是,比单臂结构的要牢靠的多。谢谢你!加分加分

网友D:
在60度角那里夹个60度铝件,自己弄一个,然后用打孔螺丝拧上。还有一个很有用的工具,可以用钓鱼线缠绕来固定,强度刚刚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你还没有认识到环形架构的优越性,因为没有亲自尝试过,能理解。牢固的环形机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 ...

当然如果追求稳定、高强度的飞行,环形机架还是非常不错的的。我的意思是三轴的优势在于清爽、便于携带、轻,环形机架损失了这些特性,当轴数在四以上时,环形机架增加的重量开始变得不明显。所以感觉没必要。个人见解,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60度角那里夹个60度铝件,自己弄一个,然后用打孔螺丝拧上。还有一个很有用的工具,可以用钓鱼线缠绕来固 ...

主意不错!是不是这样?鱼线缠绕?呵呵,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如果追求稳定、高强度的飞行,环形机架还是非常不错的的。我的意思是三轴的优势在于清爽、便于携带、 ...

很好,就是在讨论中才更加完善,或者会有更好的方案出来。三角形的环形为什么就会重了呢?支撑电机的重量和力度都在环形的架构上了,中心板则可以做得很轻了,因为它只承担电池及设备的搭载作用,不会像单臂结构那样,要把中心板做得很结实甚至很重。所以说不一定会在重量上增加什么,但结实程度可就强很多哦。我的考量是在同一轴距,同一材料,同一载重能力上来衡量,最后看其实际飞行效果和飞行质量作比较。

网友E:
对了,你要是没事白天可以qq联系,我基本上天天有时间,最不缺的就是玩的时间,哈哈

网友F:
程哥的环形机架效果没的说
这里我提点个人小建议,Y6不像普通环形四轴,y6三角形机架底部空间局限性大,云台和脚架的关系不好处理,关键还要自动收放脚架,确实设计方面比较麻烦,如果让我做,我会采用前置云台,就是云台板架高的那种,程哥应该看到过,电池位置靠后来配重,云台采用快拆式,几颗螺丝固定,机架前端保留硬绑狗3的位置,至于脚架方面应该简单了,可以采用3脚式,用3个蜗杆实现自动收放
纯属个人意见哈,可能制作起来没这么简单,比如狗和云台前置后配重难的问题等等,大家一起来完善嘛

网友:
是三角形的,还是奔驰标形的

网友E:
没事先把电机连接板画了大家提提意见,支持16mm碳管

网友B:
金源乐智发表于2014-03-03 00:31:25

很好,就是在讨论中才更加完善,或者会有更好的方案出来。三角形的环形为什么就会重了呢?支撑电机的重量和力度都在环形的架构上了,中心板则可以做得很轻了,因为它只承担电池及设备的搭载作用,不会像单臂结构那样,要把中心板做得很结实甚至很重。所以说不一定会在重量上增加什么,但结实程度可就强很多哦。我的考量是在同一轴距,同一材料,同一载重能力上来衡量,最后看其实际飞行效果和飞行质量作比较。
三角环形必定增重,首先同样是三根机臂,环形和Y型重量比为3/1.73,几乎重了一倍,而环六和米六重量一样。另外就算环形不需要结实的中心板,用来连接中心板的结构加上板子自重实际上可能比Y中心板还要重。环形机架在Y3上实现倾转电机也很困难。另外最重要的还是便携问题,个人认为三轴最出彩的就是折叠起来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您也在琢磨这事啊,以前飞过y6感觉不错,又飞了环形机架,感觉要是结合这两者是不更好,连接板我可以 ...

你也在琢磨起Y6了?那太好了!估计三角形机架会更为牢固。我是想做得大一些,能够挂载三轴的微单云台,只挂载G3或者两轴G3云台,目前的四轴已经足够用了。对于三角形来说1.5毫米的板子应该足够了,脚架不是收放的应该不会成为难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也在琢磨起Y6了?那太好了!估计三角形机架会更为牢固。我是想做得大一些,能够挂载三轴的微单云台,只 ...

是的,y6的机动性能跟好,尤其是转弯,还有上升和下降速度也很快的,我说的1.5mm的纤维板两边还都有一层铜箔的实际厚度是1.6mm,要说也是复合型板材了,强度不低于2mm纯纤维板,电机转接板我已经画出一个来,您看看,有什么想法,只要连接板画好别的不是问题的,上微单的话轴距450不知道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你要是没事白天可以qq联系,我基本上天天有时间,最不缺的就是玩的时间,哈哈

好啊,我实际是不敢上QQ的,在上面打字就着急,用语音或者视频还方便些,有空一起luo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哥的环形机架效果没的说
这里我提点个人小建议,Y6不像普通环形四轴,y6三角形机架底部空间局限性大,云 ...

是的,大家出谋划策会找到更好的方案出来,蜗杆收放式脚架我不了解,很想看看细节,可能是很好的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事先把电机连接板画了大家提提意见,支持16mm碳管

你真厉害!你有这个画图专用软件,画图一定很方便,但肯定一时学不来的,这方面我笨的要命  我想最好还是20以上甚至是25MM的管子来做Y6,目的是为了搭载更重的云台,甚至搭载单反级别的云台。环形Y6从结构上肯定会比方形的更加稳固而又不增加太大的架构,还便于携带。配以大型电机和6S以上的动力,足以承载所要求的重量级云台。我画了个草图,加固连接片也比较简单,你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环形必定增重,首先同样是三根机臂,环形和Y型重量比为3/1.73,几乎重了一倍,而环六和米六重量一样。 ...

朋友看来你不太关注飞行质量,就是飞行器的自稳性和牢固性,折叠的固有它携带方便的特点,但却增加了安全隐患和颤动的弊病,对于搭载相机航拍来说是致命的缺点。一架在天上颤颤巍巍飞上两个小时的飞机,拍下来的视频大概是果冻连连无法观看,而稳稳当当的拍出几分钟舒服的视频是不是更有意义?我肯定选择后者,要不就去放风筝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防震是所有飞控都需要的,这对安全飞行太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y6的机动性能跟好,尤其是转弯,还有上升和下降速度也很快的,我说的1.5mm的纤维板两边还都有一层 ...

我不怀疑你那个连接板的强度,一定是不错的,但你那个图我没看出是Y6三角形的啊,是中心板的连接部分?角度好像不对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怀疑你那个连接板的强度,一定是不错的,但你那个图我没看出是Y6三角形的啊,是中心板的连接部分?角 ...

哈哈!和您聊天很愉快,现在你理解我那转接板的意思了吧就等您对电机和碳纤维管的定型了我好画图制版期待您的大型高速y6,我跟风造个小号的即可

网友:
金源乐智发表于2014-03-03 16:04:05

朋友看来你不太关注飞行质量,就是飞行器的自稳性和牢固性,折叠的固有它携带方便的特点,但却增加了安全隐患和颤动的弊病,对于搭载相机航拍来说是致命的缺点。一架在天上颤颤巍巍飞上两个小时的飞机,拍下来的视频大概是果冻连连无法观看,而稳稳当当的拍出几分钟舒服的视频是不是更有意义?我肯定选择后者,要不就去放风筝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防震是所有飞控都需要的,这对安全飞行太重要了。
可能是我的架子本身震动不大 云台也挺好的缘故吧  飞行中不感觉有什么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还没有认识到环形架构的优越性,因为没有亲自尝试过,能理解。牢固的环形机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 ...

大学的结构力学课程里面,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就是“悬臂梁”结构是不稳定结构,尽量不宜采用,像吊车臂是不得不采用,为安全以及获得最小自重,计算公式一大堆而且复杂。环形结构一定是优选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厉害!你有这个画图专用软件,画图一定很方便,但肯定一时学不来的,这方面我笨的要命  我想 ...

晚上又想了下,我觉得用20mm的管材就行,但是要选2mm这种的厚壁碳管,如果用1mm厚的管材就是直径25mm的也是强度上不来的,而且重量和25mm的管材差不多,何乐而不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和您聊天很愉快,现在你理解我那转接板的意思了吧就等您对电机和碳纤维管的定型了我好画图 ...

呵呵,我也是,你很有才,年轻有为。已经明白了你的意思,不错的做法,需要时一定请你帮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老师!当时没有好好学这门课,公式头痛得很。还是喜欢电子等等。
老师,请问您用的20mm碳纤管,是20 ...

客气了,叫老程就好,老师可不敢当了,年轻时在国外倒是当过几天的老师,和这方面没一点联系。我用的是18X20X1200的3K管子,5公斤以下的载机用这个强度估计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谢谢老师!当时没有好好学这门课,公式头痛得很。还是喜欢电子等等。
老师,请问您用的20mm碳纤管,是20 ...

碳纤管厚的不好找啊!要不用波纤的厚度就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碳纤管厚的不好找啊!要不用波纤的厚度就大!

20*18应该够了吧? 您觉得还不够?希望是20*16,20*14?

网友I:
这个算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572093&extra=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客气了,叫老程就好,老师可不敢当了,年轻时在国外倒是当过几天的老师,和这方面没一点联系。我用的是18 ...

您的每一个帖子我都仔仔细细看过,包括回复,大部分及时看了,说全部是从金源乐智名字追溯到,把漏看的都看了。您得到我和大家的尊敬,我总结了一下,(可能不够全面):
您————
一、热爱航模的兴趣非常浓厚,令大家觉得志同道合,这是大前提;
二、对航模的专研精神非常执着,因而值得羡慕;
三、动手能力强,自创能力强,不像一些模友仅仅买现成的;
四、非常无私地分享心得、经验、技巧,造福广大模友;
五、几乎回帖必复,只有非凡的人才做得到;
六、某些对您的回帖语言不逊、语气不敬,您依然大度,友善回应;

七、我相信会有很多模友继续补充…………

也因此,称您老师,实不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的每一个帖子我都仔仔细细看过,包括回复,大部分及时看了,说全部是从金源乐智名字追溯到,把漏看的都 ...

呵呵呵,小伙子你这是把我捧上了天啊!让我一时老泪纵横,过奖过奖了,受不了了。
   其实很多很多我是从大家那里学习来的,感激、感谢、感恩的心时长伴随着我,我与你们年轻人之有所不同的就是时间上充足了些,玩儿心大了些,年龄大了有这个优势罢了。
    分享是快乐,也是再学习的门,与大家分享研讨,并一起提高是件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事。
    你是个虚心好学的朋友,非常可贵,向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算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572093&extra=

你这个可算是环形机架的鼻祖了,出自2012-1-25日,做得非常的棒!但由于论坛的限制已无法进行回复了,很遗憾!就在这里回复你吧,仔细看了全过程,谈谈我的感受。
    我认为那个机架的结构很科学,构思很巧妙,做工也是相当的精致,虽然材料上不算高级,但是工艺显得更为突出,很有借鉴的价值。不知这架飞机今天是否还在服役,如能挂载上相机拍摄一段视频,看看它的效果如何。我看它肯定比单臂结构的要好得多,这是从航飞拍摄的角度上来看的,从造型上那个也很酷!不知Y4的飞行速度会更快,会不会更能飞出流畅的航线来,很值得研究学习,在此感谢了!

网友J:
程老师,看了您的文章和视屏,有问题想讨教,方便加我吗?

网友K:
谁用谁知道,赶紧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程老师,看了您的文章和视屏,有问题想讨教,方便加我吗?

你好!我很少上QQ,那里聊天不太习惯,打字着急精力有限,请理解。有问题在这里一样可以交流,还可得到大家的意见,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希望能帮到你,请尽管说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谁用谁知道,赶紧努力吧。

呵呵,这是广告词吧

网友L:
看来现在环形机架有流行的趋势呀,路过一起交流下~我之前做过Y3三轴,感觉震动的确是有一些大

网友M:
来晚了
我本来就没赶上环形四轴头班车,这一看你们都琢磨上环形Y型机架啦!
我只有奋起直追啦!

网友J:
程老师,我也很少用QQ,是想让您在论坛好友加我以便留言。想请教一下目前市场上多轴飞控能改善的话,有哪些问题是您觉得需要特别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来现在环形机架有流行的趋势呀,路过一起交流下~我之前做过Y3三轴,感觉震动的确是有一些大

我没有看到你的三轴是怎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单臂支撑式的结构,存在着无法抗拒由动力部分产生的360度颤动,过分的比喻就像鱼竿另一头一样无法稳定下来,只能加粗单臂或者缩短它。所以我估计你那个机架也存在相同的问题。      这里有个传统观念问题,好像多轴自出生以来就是X型的,后来发展到H等等各种形状,但都离不开单臂支撑式结构。人们已经看习惯了,认为它好看,似乎很合理,商家也对此做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产品。而环形的在这里就显得不伦不类了,似乎很怪异,看着不顺眼。然而,经过实际飞行和有力的视频佐证,它是目前最好的结构之一,从航拍的角度,从飞行的安定性来说,环形机架无疑是最科学的。我认为:判定一架飞机好不好飞,安不安全,不是看它酷不酷,而是看它的稳定性,要看它在实际飞行中所航拍的视频来辨别,简而言之,用视频来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M:
来晚了
我本来就没赶上环形四轴头班车,这一看你们都琢磨上环形Y型机架啦!
我只有奋起直追啦!

呵呵,兄弟你终于又回到多轴领域来啦,欢迎你的到来!你来的正是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J:
程老师,我也很少用QQ,是想让您在论坛好友加我以便留言。想请教一下目前市场上多轴飞控能改善的话,有哪些 ...

叫老程就好了,我的好友名额正好删除了一部分可以加进了。不过,这里交流探讨也很方便,且能够和更多的模友一起共同探讨交流。
   现在市场上的飞控以及电子设备都比较成熟了,有些价格便宜的飞控甚至也不差,机架作为重要的载体之一更为人们所关注,它也是基本的要素之一,因此我认为一架牢固而稳定的机架是很重要的。当然操作技术更为重要,这是关于安全飞行的头等问题。

网友E:
嗯!这阵子您的三角型机架材料都准备的如何了?有了材料规划就好做电机连接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这阵子您的三角型机架材料都准备的如何了?有了材料规划就好做电机连接板了

在搞大级别的了,暂且搁置,目前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