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重设了下油门曲线

楼主(2014-03-02):
0 40 60 85 100 感觉比以前的直线好多了 不知道这么设行不行

网友A:
  悬停模式下的油门曲线 ~

网友B:
可以的,亚拓的说明书上差不多,0 45 65 85 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悬停模式下的油门曲线 ~

对了请问下 悬停下如何调整螺距到-5~12*呢???

网友:
螺距曲线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亚拓的说明书上差不多,0 45 65 85 100

谢啦 说明书上有没有螺距曲线?

网友:
最好是 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 全是一条直线   螺距通过调硬件以及3轴、控上的行程限制来达到
不要问不要说 对你长期飞行练手感肯定是有好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 说明书上有没有螺距曲线?

也有

楼主:
hpuxionghao发表于2014-03-03 08:09:40

也有
能否透露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透露一下

说明书上说0油门螺距0  50油门时5-8°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说0油门螺距0  50油门时5-8°这样

谢啦

网友:
我是0、40、65、85、85,和你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