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两路充不进电,却可以放电,电压显示也正常,,很疑惑啊,

楼主(2014-03-02):
BC168,大约两周未用,之前一直好好的,今天想充电发现了个问题,,

这张照片是6s电池,6节电压全都能显示,可是充电的时候却充不进去,一直是0.0A

这是2S接收电,特意插在了出问题的两路,也是不能充电,可是却能放电,,
好奇怪好奇怪好奇怪,,,,

网友A:
应该是出问题了,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出问题了,返厂吧

为了这个问题搜了论坛,发现返厂时间还挺长,感觉比较蛋疼,如果能自己解决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这个问题搜了论坛,发现返厂时间还挺长,感觉比较蛋疼,如果能自己解决最好。

楼主如果懂电子的话可以自己拆开看看,可能是烧了输出的某个元件
BC168是6路独立输出充电的,坏两路的话先看看有没有烧焦、脱焊的元件,再自己拿万用表慢慢量
反正有4路正常的可以对比

网友:
垃圾168,我的修好多次了,现在发现一直没试的放电功能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懂电子的话可以自己拆开看看,可能是烧了输出的某个元件
BC168是6路独立输出充电的,坏两路的话 ...

六路独立输出!我的168只能同时冲两块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懂电子的话可以自己拆开看看,可能是烧了输出的某个元件
BC168是6路独立输出充电的,坏两路的话 ...

只会简单焊接,换个保险丝啥的,,,这样那还是只能返厂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把充电设定电压数据(4.2V)改低了

网友:
L Z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把充电设定电压数据(4.2V)改低了

这个设定是6路通用的,不会只有两路出问题,而且也没动过设置,

网友:
围观,可能是有故障,不过应该返厂时间不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