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A电调空中烧毁,损失惨重。

楼主(2014-03-02):
    全新的150A电调 第9次飞行,准备降落时候突然冒烟,飞机失控坠落。下地看到电调烧毁,导致电池严重发胀,线头等都融化了,焊锡撒了一飞机。这个150A电调早就有模友烧毁过,本人怀着对该品牌电调的多年良好口碑,及卖家的坚决保障,最后决定使用。结果悲剧发生了。。。飞机在30米高空完全失去控制拉着黑烟坠落,万幸的是摔进石头堆,没有伤及人群。
损失:

1,飞翼90毒蝎新机 机身 机翼断裂,起落架故障
2,内转子涵道风扇故障 已返回厂家测试
3.150A电调严重烧毁(非飞翼原厂PNP电调
4.富力4500电池一个5,舵机损坏3个
6,飞机BEC,控制盒等多处被烧坏

网友:
king的帖子哥第一个顶,新机心疼中

网友:
支持。。。这个必须讨说法。。。

网友:
...果断是电调烧了啊。。。
啥情况?铂金啥时候也这么不稳定了?

网友:
一个字惨。

网友:
找电调老板

网友:
90涵道,用150A来带应该一点问题没有哇,这个看图就可以看出是电调烧毁的很厉害,都开炸了,把焊锡和电子元件炸得机舱到处都是。这个损失可就大了目测电调+机体+电池果断超过1000大洋,商家必须给个说法了,不然以后还敢买哇?

网友:
小罗的飞机这么惨   商家必须给说法

网友:
z吾皇节哀.....

网友A:
好盈柏金150A电調,唉.....去年我买了一顆,飞三趟,還好在地面接电時燒毀,送修回來也沒信心用了,送給朋友(他幫我送修的,所以他清楚这电調)
換好盈120A HV 高壓电調吧!我那朋友建議我的,確实很穩定,很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柏金150A电調,唉.....去年我买了一顆,飞三趟,還好在地面接电時燒毀,送修回來也沒信心用了,送給朋友 ...

好的。只肯送修?不能换新?

网友:
天行者80A烧了,我换了铂金150,现在铂金150也烧了。。。

网友:
唉    找卖家去 让他给个解释

网友:
电调进角设置多少的

网友:
这样啊是不是电机有问题阿

网友:
2个字“很惨”

网友:
我朋友燒了兩個150A, 就是接電時突然起火冒煙, 送修更換後, 再用了幾次,

兩個星期前, 在飛場我親眼看見在接電時又突然,起火, 冒出大量白煙, 電調燒黑, 電池也壞了1 CELL , 拆了看到電池鐵片直接熔掉..

無獨有偶, 看到多個飛友的150A出事, 明顯不是單一事件, 相信是設計有問題, 好盈要出來解釋及問責.. 不是壞一個又換一個壞的.. 損失不只一個電調, 其他損失可能上好幾倍

想像不到好盈都不外如是..  如果用這個電調, 要像飛噴渦, 帶備滅火筒

网友:
唉 我以前有个飞机电调也是烧了下来全烧了 电调渣都没了

网友:
好像这个150A的电调事故就是多。

网友:
同样机型,同样涵道。用好赢铂金100安足够了啊。电调在进气道,不全程满油电调基本温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