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 2200的电池适合飞450吗?

楼主(2014-03-02):
飞越的这个电机。KV3500,好赢飞腾40A电调。以前都是用3S 2200飞的,想换成4S 2200,请问行不行(图片包含外部链接予以删除,斑竹留)

网友:
可能会有点暴力吧,不知道没试过

网友A:
转速有些高吧,换个电机齿轮(要比原来的齿轮齿数多1-2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有些高吧,换个电机齿轮(要比原来的齿轮齿数多1-2个的)。

说反了吧?

网友B:
不建议,4s电池比3s电池重很多,重心偏向头部,引起头重尾轻,起飞翘尾巴,飞机会很不好控制,容易炸机。另外,必须得减2个电机齿,否则电机容易过载,还是老老实实的用3S电吧。

网友:
3S换成4S,不会有任何好处,对电池、马达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