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第一次飞行就因为丢星摔机,之后再也搜不到星了。

楼主(2014-03-02):
第一块电池飞了不到5分钟就因为丢星失控(闪黄灯)摔机,高度10米左右,因为是草地,只有外观轻微擦伤。检查确认没有外伤后继续飞行,一直慢闪黄灯,GPS卫星数始终是0,GPS符号也是灰色的。刚才测试无意中发现脚架上的指南针模块很烫,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先连调参看看吧

网友:
軟件檢查吧!數值不正確就先校準!無效送修吧!

楼主:
连过调参软件了,数值都正常。

网友:
如果你自己找不到原因建议送修,安全第一

网友:
发烫是不正常的。

网友:
指南正短路了。

网友:
最好上个视频,LZ

网友A:
建议楼主返厂检测指南针,有可能内部受潮短路。

网友:
新的飞机吗?楼主第一次飞最好去空旷的地方飞,飞高点,不要接近地面10米几米的飞,信号不好容易炸机,在地面飞时最好不要用GPS档,用姿态

网友B:
是不是陶瓷天线摔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返厂检测指南针,有可能内部受潮短路。

已经确认是指南针问题,换了另一架精灵的指南针上去就正常了。新机第一次飞啊,还不到5分钟。能单独发指南针回去吗?整机发太麻烦了。还有这个指南针有保修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确认是指南针问题,换了另一架精灵的指南针上去就正常了。新机第一次飞啊,还不到5分钟。能单独发指 ...

这个需要您提供购买信息,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整机寄回测试的。

网友A:
楼主也可以直接把带指南针的脚架发回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可以直接把带指南针的脚架发回来更换。

2月19日购于深圳飞黄腾达模型,我把脚架指南针发回去吧,请给收货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2月19日购于深圳飞黄腾达模型,我把脚架指南针发回去吧,请给收货地址,谢谢!

楼主加我qq:2355613431,我把地址发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