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花牌电调50A定速问题.

楼主(2014-03-02):
GOV STORE模式设置:
首先确认油门行程后。
第一步:接电用设置卡设置第二页的FREERW OFF和GOVSTORE确认后,拔电
第二步:拔掉电调信号线插回VBAR,设置遥控的3D到100%和熄火开关
第三步:确保0螺距,开关3D开关.熄火开关打开,
第四步:接电自检后,解除熄火开关, 飞机会慢慢加速到100%油门。 大约30秒左右,看到尾巴摆动后,再锁定熄火开关, 拔电.调回3D 油门曲线为你所需要的数值。
问题一,完了后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只是学习一次还是,只要我是100%油门它又重复学习...
问题二,如果我下次换了电机什么的,需要重新学习,又怎么搞,,,望懂的人说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悄悄的高速你,用S.BUS连接的话,不用拔电调线
换电机或电机齿,从第三步开始就行

我就是用的S.BUS 不拔那设置卡插什么?

网友B:
1:在GOV STORE 定速模式下,FREEW 需要ON 。
2:学习完了,调回油门曲线就可以飞了。
3:如果再次100% 油门,电调会重新记忆。
4:如果换了马达,齿啥的有关动力系统的任何部件,都是需要重新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电调线不必从Vbar拔下,我试过了拔不拔都可以设置的

我的意思是说.设置卡不是要插电调的ESC线吗??不取下来插设置卡,那设置卡插到那里?

网友:
电调上有个插口的啊,一根对接线,直接接就是了,不需要去电调线

网友:
新版的电调线和设置卡都是一个插口,日妈改动了又不发个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GOV STORE 定速模式下,FREEW 需要ON 。
2:学习完了,调回油门曲线就可以飞了。
3:如果再次100%  ...

高老师.我按照你说的用的定速学习.怎么一直没看到尾吧有变化呢.转速也没什么变化....怎样才能算是学习完成呢?

楼主:
真是搞不明白这个GOV STORE定速杂搞了.又没个说明之类的.在100%油门转的时候是拔了设置卡还是插起的啊.如果插起的是不是要用一根Y线和VBAR相连啊.不然怎以控制熄火和油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搞不明白这个GOV STORE定速杂搞了.又没个说明之类的.在100%油门转的时候是拔了设置卡还是插起的啊. ...

你完全搞错了。
是如果要使用GOV.STORE定速的话,先通电接设置卡,设置卡设置成GOV.STORE 和 FREEWHEEL ON。然后再断电,把设置卡拔掉,再设置100%全油门,尾巴摆动,收油门,断电之类的。然后再通电,把FREE WHEEL改成OFF。就好了 啊

不是要一只插着设置卡的

楼主:
stylevip发表于2014-03-07 10:58:15

你完全搞错了。
是如果要使用GOV.STORE定速的话,先通电接设置卡,设置卡设置成GOV.STORE 和 FREEWHEEL ON。然后再断电,把设置卡拔掉,再设置100%全油门,尾巴摆动,收油门,断电之类的。然后再通电,把FREE WHEEL改成OFF。就好了 啊

不是要一只插着设置卡的
谢谢哈,我在问下设置卡拔了后,那个电调线插不插回vbar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哈,我在问下设置卡拔了后,那个电调线插不插回vbar

设置卡,只是设置GOV.STORE和FREEWHEEL的选项,设置了就断电拔掉设置卡,其他该怎么100%全油门,该怎么弄就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卡,只是设置GOV.STORE和FREEWHEEL的选项,设置了就断电拔掉设置卡,其他该怎么100%全油门,该怎么弄 ...

谢谢哈,.搞好了.

网友:
这个就好比V8软件里勾选了自动微调一样,不最大螺距上电,就不会触发自动微调功能。
这电调就是上电后不最大油门,就不会触发电调学习记忆转速吧。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2014-04-15):
电调哪根线插V8上呀?电调不就一根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