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电池问题

楼主(2014-03-02):
我用的达普 6s 10000mah电池 不知道最近怎么了 有两片只能充到3.98v 剩下四片正常 能到4.2v。

我用的B6平衡充电方式,到了3.98v之后充电电流一直是0.1A 电压就不往上涨了。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b6通病,换了吧

楼主:
是吗?也就是说我的电池没问题呗?只是充电器的问题?因为我这个电池之前一直好好的 突然有一天就这样了

楼主:
这个是充电器的问题不是电池的问题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也就是说我的电池没问题呗?只是充电器的问题?因为我这个电池之前一直好好的 突然有一天就这样了
...

我的b6pro冲5000毫安以内正常,5000毫安以上的永远是第三片比别的多0.04

网友:
用1S方式单片试充一下就懂到底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我认为是电池的问题,不是充电器的问题。最好找的可以测电池内阻的专用表测一下。估计是其中两片电池出了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达普电池经常出问题,我的有两块才用过一次就3S变成2S(12V变9V),6S变成5S(22.2V变19.5V)的了。而且3S还是刚刚买的用于图传地面显示的。太可怕了!如果在天上坏了,非炸鸡不可!不敢用了。

网友C:
我的B6用来充36000mah的电池能充满、不过要很久
因为电流我调很小、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普电池经常出问题,我的有两块才用过一次就3S变成2S(12V变9V),6S变成5S(22.2V变19.5V)的了。而且3S ...

haha谢谢了 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B6用来充36000mah的电池能充满、不过要很久
因为电流我调很小、看图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电池的问题,不是充电器的问题。最好找的可以测电池内阻的专用表测一下。估计是其中两片电池出了问 ...

嗯 我回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