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从入手到Fpv 瑞丰飞翼详细的制作过程

楼主(2014-03-03):
在朋友那里拿了对瑞风二代  测试版 飞翼一对 首先 检查了一下  要修改的地方电机坐  因为推力线向下  导致 加油高速 的时候 飞翼会上翘  导致不稳定 所以要在电机坐下面削掉1到1.5mm  或者在 电机座上方加垫片 保证推力线水平下面是我的FPV视频  后面是详细的制作步骤

重心是舵机线进机舱的地方  如图我穿了绳子的地方
原来的舵机标配是17g的 我只有12g的 金属舵机 就只能重新开个槽

然后切掉 副翼  并斜着削掉  方便升降

然后 图传天线  朋友送了我延长线  这次用上了

由于用的柏通的图传 所以没有那么大的位置 还要重新开槽

然后是gps
还有我用的是5200电池  电池仓  他放的有点拮据  所以又挖个洞

电池就可以塞进去一点了
下面的是gopro3的机舱 原装的 可以适合各种 运动相机  的机舱 我填满下 剩下狗三的位置

找了两根碳片  给飞翼加强

找到塑料的写字板皮 做洗舱盖  手中有碳纤贴纸贴好

下面是布线

最后是尾翼
我由于重心靠后  我没有4s电池 用的3s  压不住头 所以为了减轻 重心后面的重量 切掉了尾翼

然后我在经常磨损地面的地方  我打了胶枪

大概的走线

飞翼就做好了

在飞翼下面我装了轮子 主要是用来压住头 和装饰 他不能转  粘死的

贴上 信息 这个飞翼就做好了附上家里猫咪图片

网友A:
反正是做个轮子何不做成能转的呢,怎样不跟方便么》重量也不会多多少

网友B:
手工不错,走线也挺好。

网友C:
lz手工很好,再加以时日载机一定会更加强大!
美丽的山水令人羡慕,非常期待你今后更加稳定的视频展现!
建议:舵机比较耐操比较抗干扰的我建议用恒吉922,百通图传的外壳可以去掉,怕高温就粘贴一块散热片(几乎没有人烧过)。要想更加自稳定,蒙皮是个不错的办法。
顶你啦!

网友D:
看不到视频,楼主哪里的?

网友E:
除了对楼主的佩服,不知该说什么!

网友F:
犀利的操作 风骚的走位 牛掰的手艺

网友:
看不到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手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是做个轮子何不做成能转的呢,怎样不跟方便么》重量也不会多多少

主要是考虑到他的超强的滑翔性能   降落的时候  高度掉的慢   要长的跑道  我加轮子 主要是防止刮花飞机地盘  保持干净   不让他转起来  就是增大摩擦力 不然降落滑跑过长  这样减少撞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不错,走线也挺好。

走线 飞翼他基本已经设计好了槽  挺好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手工很好,再加以时日载机一定会更加强大!
美丽的山水令人羡慕,非常期待你今后更加稳定的视频展现!
...

恒吉922  觉得小贵啊 72  这次投资了不少也 等以后再换好的舵机   柏通图传  我也想过试着吧外壳去掉 可以减轻重量  但是我又想到  金属外壳 可以有效屏蔽一些信号  这样可以减少对舵机的干扰   要是没有就不用用锡纸包了  因为1.2g图传干扰 舵机  会抖舵  如果不干扰  你的想法真的很不错 下一架可以试试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到视频,楼主哪里的?

看的到视频啊 我换了两个ip了 宿舍和实验室都可以啊    我桂林的  我上传的是超清视频  你可能是网速的问题 可以试试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对楼主的佩服,不知该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犀利的操作 风骚的走位 牛掰的手艺

谢谢支持

楼主:
我在宿舍和实验室 不同的ip地址都可以看  我上传的是超清视频  你可能是网速的问题 可以试试缓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的到视频啊 我换了两个ip了 宿舍和实验室都可以啊    我桂林的  我上传的是超清视频  你可能是网速的问 ...

同是桂林是继续顶,发个机子购买联系方式

网友:
等LZ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是桂林是继续顶,发个机子购买联系方式

这是他的qq:39201428

网友H(2014-09-10):
赞一个,最近也准备入手飞翼

网友I(2015-03-10):
首飞如何?我的首飞都炸了n次了,现在还没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