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9x系统设置6段开关

楼主(2014-03-03):
APM飞控需要用到6段开关输出不同的PWM量来触发不同的飞行模式,我在这里发一个简单的混控设置来达到此目的,如果你的记性足够好的话那么可以扩展为12段等

先在菜单8(模拟开关)设置SW1-6 ,逻辑关系都为a n d,从SW1-6对应的两个条件如上图所示,意思就是当 !AIL 且 ID0 时SW1成立(我是用了控的3段开关与旁边的AIL开关做3*2=6的数量选择,当然可以用其他开关代替,总数量为所有开关档位数量的乘积,如果使用两个2档开关就可以实现4个量,三个2档开关实现6个量,每个模拟开关都允许3个条件参与最多可以实现2*2*3=12个量)。在设置好这一步后,退回菜单5(混控菜单),设置如下

在菜单5里挑一个对应接收机要输出6段量的通道,建立6个混控菜单。上图我用的是第8通道,从第一行开始:比率为-100%,FULL(全部输出),开关为SW1 ;第二行为:R(替换),比率-60%,FULL(全部输出),开关为SW2 ;依次类推。
综合以上两张图的设置,可以得出以下的结果:在第8通道,当AIL开关在上端时(!AIL),3段开关ID0、1、2分别对应输出-100、-60、-20的量;而当AIL开关在下端时(AIL),3段开关ID2、1、0分别对应输出20、60、100的量(请留意各开关位置)。

补充一下,er9x菜单8里面的逻辑关系可以输出的量远不止这12个,因为如果所有的物理开关都参与进来的话就有:2*2*2*2*2*2*3=192,而此时要考虑的是模拟开关量以及混控菜单是否足够的问题以及用户对于设置的逻辑关系是否能记的住。
以上是小弟对于er9x使用的一点点心得,有不对的地方还望高手指正。

网友A:
轻轻的问一下如果值是100%的时候是不是全部对应功能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轻的问一下如果值是100%的时候是不是全部对应功能都打开?

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功能?在混控菜单里,这个100%只是一个比率,与中间的FULL(满输出,或者是摇杆、电位器等)、再后面的曲线等做一个乘法计算,最后得出的量才输出至对应通道,如果你指的是在apm里面的功能的话,那就要看具体菜单校准了

网友:
楼主的做法和我的一样,ER9X确实很强大,我最近打算用它弄出各种开关控制的环拍模式

网友B:
多谢楼主的分享 太实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功能?在混控菜单里,这个100%只是一个比率,与中间的FULL(满输出,或者是摇杆、电位 ...

我指的是apm里的模式功能

网友C:
这个必须赞一下,开关的问题解决了,最头疼的是失控保护的功能,好像目前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赞一下,开关的问题解决了,最头疼的是失控保护的功能,好像目前无解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高频头,强烈建议使用FRSKY套装DJT, 原厂的接收无法设置失控保护,而FRSKY的所有通道都可以设置失控保护!
  FRSKY的接收机失控保护设置步骤:在接收机对码成功后默认是不带失控保护的(设置失控保护错误时也可重新对吗),设置失控保护之前需要将控的各个通道输出量打到对应通道失控保护时需要的输出量(比如油门要在最低点就将油门摇杆放到最低,6段开关打到自动返航),此时按一下接收机的FS键,在接收机指示灯闪过红色之后即可

网友D(2014-07-06):
那个R是怎么弄出来的?我没弄六段,三段还弄不好呢,这是我弄的三段,和你的不一样,我那个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R是怎么弄出来的?我没弄六段,三段还弄不好呢,这是我弄的三段,和你的不一样,我那个是+

用曲线设置最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个R是怎么弄出来的?我没弄六段,三段还弄不好呢,这是我弄的三段,和你的不一样,我那个是+

混控里面muitps选择replace替换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混控里面muitps选择replace替换的意思

multpx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曲线设置最简单。

你好,设置曲线,能三个档位分别设置曲线吗?能设置的话具体怎么设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混控里面muitps选择replace替换的意思

谢谢找到了,请问+和R具体啥意思,还有组合三段开关能不能用在两个通道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混控里面muitps选择replace替换的意思

还有就是我的怎么不显示百分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设置曲线,能三个档位分别设置曲线吗?能设置的话具体怎么设置呢?

进入混控MIXER CH5 Source 选3POS Weight100 Offset 0 Trim OFF Curve Cv2 Switch Ail(这里开关可以自定义,任意一个2段开关)Multpx ADD,CH5下增加一个混控,+=3POS 100 CV1 Ait(看你的自定义开关,只要在前面加)。再进入Curves cv1 X Y都是-100 ,X=-50 Y=-85,X=0 Y=-47,X=50 Y=-37,X=100 Y=-15。cv2  X=-100 Y=100, X=-50 Y=72,X=0 Y=45,X=50 Y=28,X=100 Y=12.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找到了,请问+和R具体啥意思,还有组合三段开关能不能用在两个通道上?

+是将多个混控的输入值进行代数和加减r是当某个混控满足条件时该混控项的值替换以前的值  控上的开关旋钮摇杆可以同时用在多个通道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将多个混控的输入值进行代数和加减r是当某个混控满足条件时该混控项的值替换以前的值  控上的开关旋钮 ...

太感谢了,我就是这个弄不懂。调节三段的时候,确实是代数加减,现在调成R调节的很稳定

网友:
太感谢了 之前的+  数字总是会跳动 有时候会跳成相邻的飞行模式   用R直接替换就精准了

网友:
顶起,刷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