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英语好的朋友帮我看看!

楼主(2014-03-03):
装凤凰模拟器5.0时,出现这提示后,就进行不下去了。英语不好,哪位朋友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谢谢了!

网友A:
升级凤凰v5,并且要保留100m的下载空间~~~~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凤凰v5,并且要保留100m的下载空间~~~~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先谢谢! 是指的硬盘空间吗?我的硬盘还有空间呀!难道是内存空间?

网友B:
你想随同V5下载安装指导视频吗?
请注意:这将给你的下载增加约100MB的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想随同V5下载安装指导视频吗?
请注意:这将给你的下载增加约100MB的量。

正解,点否就是了

网友:
4、5楼正解,不需要下载视频就点否就OK了。

网友:
问题和答案四,五楼都有了

楼主:
一并谢谢以上各位朋友的回答!

网友:
哎,可是到最后还是下载失败

网友:
把系统防火墙、杀毒软件关了就可以下载成功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随同V5下载安装指导视频吗?
请注意:这将给你的下载增加约100MB的量。

谢谢你的帮助!以前见到这一提示,总是很习惯地选“是”,所以都退出了。现在已成功安装为 5.0.i 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点否就是了

谢谢你的帮助!以前见到这一提示,总是很习惯地选“是”,所以都退出了。现在已成功安装为 5.0.i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