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52求助

楼主(2014-03-03):
APM2.52打算接外置罗盘,就把板子上的那个小焊点切开了,然后就显示Bad Groy heathly,

这个点

同时连接软件时出现

,然后就卡住,

同时ABC灯全部不亮

重新把焊点接上后,仍然有此提示,APM只在开始连接时右边的灯闪烁,到了卡住时,灯熄灭。

请问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
哪个小焊点?

楼主:
红圈里的

网友:
我用 手机地面站 直接连了一下 APM 之后 情况跟楼主一样  现在还没救活 楼主要是搞定了 通知下哈

网友A:
你不会是带着电切开的吧  我也切了  没有你这个问题  会不会是切重了  切到下面的线路了  APM是4层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带着电切开的吧  我也切了  没有你这个问题  会不会是切重了  切到下面的线路了  APM是4层的哦 ...

断电切的,
4层啊,难道我手重了?

不过这板子怎么看也不像是有4层电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电切的,
4层啊,难道我手重了?

设计图上是4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带着电切开的吧  我也切了  没有你这个问题  会不会是切重了  切到下面的线路了  APM是4层的哦 ...

如果切断下面的电路的话,飞控板应该没反应了,现在只是提示罗盘问题,按复位键还是可以连上,PID参数也能读出来

难道断的线只是板子上罗盘和陀螺的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切断下面的电路的话,飞控板应该没反应了,现在只是提示罗盘问题,按复位键还是可以连上,PID参数 ...

你切了后 必须要接一个外接的啊,你接了没有呢?没接就会提示罗盘错误

网友:
现在什么情况,来说下吧

网友B:
接外置罗盘试试 不行就重新刷一下固件 再不行卖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切了后 必须要接一个外接的啊,你接了没有呢?没接就会提示罗盘错误

外接了,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外置罗盘试试 不行就重新刷一下固件 再不行卖我

,行,我回家继续弄。。。

网友C:
APM是4层的,但是PCB上需要切断的焊点外的白框内区域的下方都没有别的线路,不可能切到别的线路,除非你切的线长到碰到别的线了,有用万用表测过两点还连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是4层的,但是PCB上需要切断的焊点外的白框内区域的下方都没有别的线路,不可能切到别的线路,除非你切 ...

没有就好,我切的很小,没有超出线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    给你个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3304

这个我也看了,谢谢兄弟

网友E:
看来与罗盘没关,3.3v模块挂掉较大,楼主可量12c接口电压便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    给你个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3304

2.52:实际测试:5脚 IC ,下面 最左边 是 4.85V,上面 左边 是3.28V 上面右边是 1.17V

我测得的数值也是这样,难道陀螺仪模块直接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与罗盘没关,3.3v模块挂掉较大,楼主可量12c接口电压便知了

12C处电压为3.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