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爬升过快

楼主(2014-03-03):
240轴距四轴,1510的无刷
推油门后,起飞太快,蹭就上去了。高度很难控制。
现在用的3S电池
会不会太暴了?
用2S电池会不会好点?
打算换个2S的试试。

网友A:
啥飞控 那么差。

网友B:
不是电池的问题~~要不就是飞控的参数没有调好~~要不就是操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飞控 那么差。

自己DIY的。mwc的代码移植到了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池的问题~~要不就是飞控的参数没有调好~~要不就是操控有问题~~

飞控是自己DIY的。mwc的代码移植到了stm32。
调试方法和原来的mwc是差不多的。
看了代码没有控制爬升这一方面的。。。

网友C:
油门曲线没设置好吧
我的加图传摄像头碳纤保护架后307克 有点重了  2S电池飞得软绵绵的 只有3S电池才好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油门曲线没设置好吧
我的加图传摄像头碳纤保护架后307克 有点重了  2S电池飞得软绵绵的 只有3S电池才好飞 ...

这个太帅了吧,自己做的吗,跪求机架链接,

网友:
小机器不抗风吧?3-4级风下降,真怕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DIY的。mwc的代码移植到了stm32

那自己看看code,调整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曲线没设置好吧
我的加图传摄像头碳纤保护架后307克 有点重了  2S电池飞得软绵绵的 只有3S电池才好飞 ...

不错,赞
油门曲线设置为最大了。。。
我的机架可能有问题。打算从头到尾全部重新搞。太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太帅了吧,自己做的吗,跪求机架链接,

1米碳纤方管就够做了 自己动手 手锯小电钻扎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错,赞
油门曲线设置为最大了。。。
我的机架可能有问题。打算从头到尾全部重新搞。太丑了

不过我的油门曲线是默认的 也很好控制啊 是否还是电调油门行程问题?
另外我换GY86了 定高还是调得不怎么样 在1米上下 想做到类似APM只有换2560刷海盗固件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米碳纤方管就够做了 自己动手 手锯小电钻扎带

不错,好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的油门曲线是默认的 也很好控制啊 是否还是电调油门行程问题?
另外我换GY86了 定高还是调得不怎 ...

用的气压计?
气压计肯定有误差,特别是低空。没法避免

网友:
飞控问题

网友:
机架做的很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