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30A电调求助。。急呀。。。。

楼主(2014-03-03):
买了六个好盈铂金30A电调。现在的问题是其他5个电调校准都无问题。就一个电调现在出现难题了。
电调接在飞控上电调
电机
可以运转而且飞行也无大碍。就是单独接在接收机上电调的反应是2秒哔一声。(说明书的解释是接收机油门通道无信号输出)
在线求解。。各位老师们帮忙解答下吧。。。万分感谢

网友A:
接收机没有供电吧

网友B:
只要不影响飞行~~在地面不转都无所谓~~~

网友C:
我的问题刚刚相反,我接在接受上正常,接在飞控板上推油门没反应,发出“滴滴”声,说明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设置过小,但我已做油门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