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异想天开--讨论--采用DLG甩掷方式,发射无控制自由飞滑翔机,是否可行?

楼主(2014-03-03):
前段时间,我连着做了两架全轻木的750翼展手掷滑翔机,具体链接如下:
开始做750翼展复合机翼手掷滑翔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9887&fromuid=140946
重新设计,重做750大翼展手掷滑翔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6604&fromuid=140946

其中一架重80克,无手扣,一架60克,有手扣,均采用标枪方式上掷方式,发现手掷方面,是个重点,也是个难点。一般顶多上掷到35米的高度,而且上掷的外倾角、垂直角的把握更是个难点,一旦掌握不好,飞机就会大角度失速下冲,严重损失高度不说,有时还会一头插进地里。
因此我突发奇想,能不能对大翼展的自由飞滑翔机采用DLG甩掷方式?这种方式一般都能轻易取得45米以上的高度,而且相对标枪式上掷,对于外倾角、垂直角等也相对容易掌握和复制。问题在于对于机翼肯定要进行增强,比如不能采用分段式上反,采用机翼的整体式上反,另外用纵贯翼梁的碳片或者玻纤布等。
但是,因于在上掷时无法象DLG那样采用推杆等控制方式,对于无控的尾翼,是否要采用什么设置来应对高速上升及改出?另外,因是无控的,还要考虑设定成一半径的盘旋。
也算是异想天开,不过是否有这种可能性?请高手们指点。如果可行的话,我期待做第三架尝试一下。

网友:
见过自由飞DLG的,调好了就没问题,支持下

楼主:
多谢支持!
问题是,如何调整?机翼好扭?尾翼呢?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有想法就去实施!顶你一个!

网友:
可以,顶部的改出是个难点,舵面的自主控制可以参考牵引,橡筋等自由飞项目的控制方法

网友:
机翼强度是个问题

网友:
向楼主请教,您的750木机翼用的何种木材?那里可买到?

楼主:
在某宝上找商家的名子,叫tvlwq,是个资深玩家,人很不错。

网友:
这种形式的F1S滑翔机(不是完全确定是不是F1S)国际上已经有了,我咋youtube上看到过视频,本来我想找地址贴上来,但是没找到地址。。。

这种机子和DLG一样,只是非遥控的而已,因为改为侧甩式了,所以高度比标枪式的好了很多

话说现在这么大的场地好难找,飞非遥控的模型考虑撞楼被车压等成本比遥控的还要高啊

楼主:
幽蓝考虑的也是。不过关于无控DLG的设置方面,还请幽蓝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幽蓝考虑的也是。不过关于无控DLG的设置方面,还请幽蓝多多指点。

谈不上指点。。。。
其实参考以前的F1S机子就好了哇,重心很靠后
我以前自制的一台是机翼横滚方向倾斜45度,然后斜上方扔出,机子可以比较顺利的改出,然后盘旋滑翔。改为DLG的方式投掷好像不大方便这样,肯定有一些调整难度了,因为重心这么靠后,肯定很容易自动俯冲
如果不是可以追求这样甩投的新鲜感,我觉得橡胶弹射会更简单,更好控制爬升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