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速视频了,老道的“快刀”机升级!3月25日首页上视频!

楼主(2014-03-03):
这是老道新设计的“快刀”飞翼的原型机,让我弄来改造一下让它重获新生!!:lol

去掉原有的胶带然后从新做加强因为设计时速要达到100公里所以必须要在加强一些!
防止空中解体!

胶带采用交叉网格的形式加强,既保证强度又保证重量不会增加太多!

机翼下增加翼刀有两个用意,一个是降落当起落架,另一个是在飞行过程中起到稳定的作用!

未完待续,升级过程陆续更新!

5月3日更新!

电机架做个整流罩!

用胶带吧整流罩的周边沾牢!

全新设计的无缝副翼!一切为了降低空气阻力!

整体效果,还有翼尖小翼和电池没装!

等全装完在飞翼上弄个超级霸道的图案!

3月6日更新!

实验了一下重心头轻需要加配重,由于不想在增加重量了,所以把电机向前移,同时更换了老道新弄的铝板电机座这样电机可以更低更靠前!一举两得!在电机上面重做了整流罩,现在的外形比先前空气阻力要更小了!!

3月8日更新!!

大伙看看这刀快不!!!!

3月16日更新

最终的样子,调试的时候发现无缝副翼不是很灵活所以去掉了!现在的飞翼整个外形气动阻力已经达到最小了!
剩下的就是试飞了!看看速度能不能超过100公里!

3月18日 更新!

      快刀飞翼升级设计时速100 公里,视频里只用了1/3油门,速度估计也在60~70,由于头一回玩这么快的飞机有点紧张所以没敢飞太快!下回在发个全速飞行的视频,让大伙看看速度到底能有多快!

第二段视频!第一次飞这么快的飞翼所以动作不敢太大,还是比较保守一点!

3月25日更新,上高速视频了!

网友A:
加强碳杆就中间横一根就好吧
蒙皮就漂亮多了
你要用什么动力配置啊?

网友B:
这JJ 我上过70涵道KV3200的电机,用4S电,配5*5桨。速度没测过。应该有150

网友C:
没玩过飞翼,前几天入了个 天行者飞翼,不知道好不好飞。

网友A:
我也计划做一个~但就是纠结在动力怎么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强碳杆就中间横一根就好吧
蒙皮就漂亮多了
你要用什么动力配置啊?

碳杆一根不够吧!三根组成稳定结构应该好些吧!
蒙皮还没到那一步呢!先把设备都安装了最后在蒙皮,让表面完全是流线型!
想要速度快降低空气阻力很重要!
动力打算用2200ma3s,2217电机kv2300,浆用6*4或7*5的!具体根据试飞情况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JJ 我上过70涵道KV3200的电机,用4S电,配5*5桨。速度没测过。应该有150

朋友吧你的飞机也发上来看看呗,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楼主:
出手邦定的朋友,必须感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飞翼,前几天入了个 天行者飞翼,不知道好不好飞。

啥时候飞录个视频发上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计划做一个~但就是纠结在动力怎么配

动力嘛,想高速的话就用大点的电机高点的kv在配个小点的浆!
要想推力大那就用低kv的电机在配大点的浆,推重比超过1的飞起来那是相当的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碳杆一根不够吧!三根组成稳定结构应该好些吧!
蒙皮还没到那一步呢!先把设备都安装了最后在蒙皮,让表 ...

之前飞过很多块三角翼了,有一架快飞散架了,高速飞行就像扑翼机一样抖动,就中间加了一根横的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飞过很多块三角翼了,有一架快飞散架了,高速飞行就像扑翼机一样抖动,就中间加了一根横的就很好了 ...

要是有个飞机抖动的视频看看就好了,可以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这样对以后做飞翼好处多的是!!!

楼主:
安装舵机,电调,接收,还有电机,除了电机以外其他的全部埋到机翼内部!
保证做好以后空气阻力最小!

舵机改了一下位置,让连杆的方向和飞机前进的方向平行,从机头方向看连杆只有很小的一块!

楼主:
呵呵,强悍可谈不上,也是学习阶段哦!

楼主:
热塑蒙皮用的都是边角料拼的所以颜色有点乱套!:lol

头一回用温控熨斗弄得不是很好!下回有经验了应该会好些!

准备在沾一圈黄胶带,具体涂装成什么样子自己也不知道,朋友们有啥好的想法和建议说来听听,学习一下!

网友D:
降落的时候不会打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落的时候不会打浆么

这个飞翼老道玩了很多次,电调设置刹车,到目前还没打过浆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