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2能不能驱动飞越的无敌兔舵机云台?

楼主(2014-03-03):
云台
不用控制姿态,只要能自稳就行。

网友A:
飛控都用a2了還用舵機雲台

网友B:
可以的吧

网友C:
不能顺带出飞越云台尸体和陀螺一套,价格优惠

楼主:
研究过了,飞跃云台自带的舵机是不能用的的,因为那种舵机没有电位器,哪种的舵机是1520US的?还有搂上的可以看看你的云台尸体什么样?能我能用的话就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