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普电池经常出问题

楼主(2014-03-03):
达普电池经常出问题,我的有两块才用过一次就3S变成2S(12V变9V),6S变成5S(22.2V变19.5V)的了。而且3S还是刚刚买的用于图传地面显示的。太可怕了!如果在天上坏了,非炸鸡不可!不敢用了。

网友A:
我自组的电池,希然内阻大点,也不至于6S变5S呀

网友B:
找它的售后,三个月包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组的电池,希然内阻大点,也不至于6S变5S呀

可以救过来吗,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它的售后,三个月包换!

以前一直用达普电池,但是经常出问题,甚至有的电池有个一两次就坏电芯。返修时间又太长,现在想改换别的电池,请推荐个质量稳定的品牌

网友:
我也一直用dapu 的电池,还可以,就是价格越来越高,快赶上格式了!这种情况你可以找出问题电芯,用同规格换上,一样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一直用达普电池,但是经常出问题,甚至有的电池有个一两次就坏电芯。返修时间又太长,现在想改换别的 ...

达普就是垃圾货,经常有问题的,推荐你用花牌还不错的

网友:
脱焊,我就遇见过

网友D:
是啊~~达普刚开始还不错,最近几批电池问题不断

网友:
我已经打算换个品牌了~~也在犹豫选什么,格式价格伤不起啊

网友:
说起达普我昨天飞70函道也很危险,4S2600毫安45C的电池在天上2分钟多一点感觉动力不行赶紧准备迫降,幸好降在跑到上飞机没事,我地上推油回来飞机都走不动了,赶紧跑过去拿飞机,一测电压3.3/3.5/3.0/3.6关键电池是春节前买220元一块啊没有用过几次啊,还不如我165元的花牌2600毫安30C的电池呢,我不知道是质量问题还是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达普刚开始还不错,最近几批电池问题不断

同感.越来越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达普就是垃圾货,经常有问题的,推荐你用花牌还不错的

谢谢了!

网友:
为啥偶的6块儿达普,6S的,目前一切良好捏?而且有一块儿还因为炸鸡摔到变形了,还是照用~~~(不知道跑来这儿说达普好用会不会被挨砖!!)

网友:
怎么个变法呢? 电芯坏了会变通路?

网友:
额,我一直用啊。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也是啊  装多轴上 很稳定啊  没出现楼主说的6S变5S的情况

网友:
dupu电池还是可以的,我也一直在用,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一直在用DUPU6S10000和4S5200一直都不错,年底买了1300的用一次就坏了,3S只有2S电压,还不能充电。本想买新出的6S15000的呢,先观望一下再说吧。

网友(2014-04-11):
用达普的还挺多的。。。

网友:
看来还得看运气啊

网友E:
楼主用什么充电器啊?反正我的有一块3S2200mah轻度过放,放冰箱冻一下,然后用b6充电又好了,听说有个电池平衡器的东西,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用达普的飘过,没有楼主所说情况发生

网友:
我新买的达普彩虹版4S6200
不过是展会图便宜买的,才300

网友:
相同的情况下DUPU电池压差比HEI电池压差要大一倍
我的电池现在只有DUPU的一个其他的都是HE或者HEI的
HE的电池有一组我的车子用了两年多都没有问题
就是正常消减电压而已、两年降了0.10v 左右
过段时间还是打算换HE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什么充电器啊?反正我的有一块3S2200mah轻度过放,放冰箱冻一下,然后用b6充电又好了,听说有个电池 ...

用的A6,一直都用平衡充,还是电池质量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A6,一直都用平衡充,还是电池质量问题。

你看哪片电池不够4.2V,补充一下,平衡充有时候不平衡也很正常,我潜水的时候有人教过这种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哪片电池不够4.2V,补充一下,平衡充有时候不平衡也很正常,我潜水的时候有人教过这种办法。
来自安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用谢,我一共四块达普,都是3S的电池,有一块20C的用在显示器上轻度过放,情况和你一样,而且还鼓了,放冰箱冻了一下,然后拿出来用B6的镍氢模式或锂电CHG模式,保证每片3.7以上再用锂电BAL模式就可以修复了。

网友:
目前看来,最稳定的是格氏、花牌、ROC,别的电池已经不敢用了。

网友:
你可以搜搜我的帖子。看看我的炸机贴。。达普电池哦

网友(2014-07-17):
达普电池怎么看真假啊。我又收到3块2200的  但是外观和  一起买的1500  外包有区别啊

网友(2015-03-10):
我也有俩块达普的,寿命确实不是很好,两块3S的现在变成一块4S用了,还是觉得格氏的抗用,就是价格有些贵

网友:
我在用达普彩虹版,感觉还可以,目前3个3S5200的电池,其中有一个因为炸鸡有一片电压变零了,没有找到电芯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