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尝试到提控回家的感觉~~~心都碎了~~~

楼主(2014-03-03):
失踪的灰机是原厂大疆F450机架+动力+naza lite,已经安全飞过二十多个起落,一直很乖巧的。趁这两天天气可以,让新入的两块新电池热热身,当天事发前已经飞了两个起落,换电再起飞时,一切都很正常,飞了两圈航线后,在飞过一建筑物上空时,图传突然黑屏了,猛台头搜寻飞机,影也没看见……不慌不慌……大疆有失控保护功能,早前都试过可行的,果断关控!!…………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没希望了…………………………终于有机会尝试提控回家的滋味了…………原因待查…………………………

网友:
估计是被击落了

网友:
用GPS模式了?

网友:
楼主,你不是第一个大疆丢机的用户了,大疆一定又说是XXX干扰了飞控,一定的!

网友A:
会不会返航撞上遮挡你的建筑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返航撞上遮挡你的建筑物了?

有道理,很有可能,lz有没有去找机呀

网友:
严重慰问,能理解LZ的心情!

网友C:
图传突然黑屏了之后,应该将油门打到最大,然后抬头看飞机,直接关控的绝大部分都没了……

网友:
我昨天也是提着控回家的。挂在旁边家树上来。
过两天要想办法搞下来。就算飞机不要了起码接收,电机,舵机还能用。

网友:
从头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很有可能,lz有没有去找机呀

下午已经用另外一台专门航拍的多轴挂摄影机到建筑物上面和附近树顶搜索了,没有发现……多谢关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已经用另外一台专门航拍的多轴挂摄影机到建筑物上面和附近树顶搜索了,没有发现……多谢关心……

没有gps定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突然黑屏了之后,应该将油门打到最大,然后抬头看飞机,直接关控的绝大部分都没了……

油门已经推高,是在没办法找到飞机时才关控触发失控保护的,以前在近场试过此功能是正常的,有可能是动力电池问题,也有可能是灰机挂到障碍物……唉,思绪混乱啊……

楼主:
楼上所指的GPS是手机定位器,还是机带的GPS模块?

网友:
表示安慰

网友:
有过经历!深感同情!我提控回家的时候飞机又回来了!一键返航

楼主:
返航功能不知为何失效了……

网友:
楼主有机会升级了

网友D:
替楼主悲催,替灰机致哀,就不知为何你的图传突然黑屏呢?当时的飞行高度和飞行距离是多少呢?这种意外,也不知为何失控保护不起作用,不知大疆能否给出诊断?我的可是F550啊,一定要吸取楼主教训啊!!!

网友E:
飞机上没有留电话吗?就是贴个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替楼主悲催,替灰机致哀,就不知为何你的图传突然黑屏呢?当时的飞行高度和飞行距离是多少呢?这种意外,也 ...

当时飞行高度是58米,速度是23公里,航向北偏东,离家距离240多米,当时电压是11.8v,突然黑屏,有点怀疑是动力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上没有留电话吗?就是贴个条子。。。

这也是好办法,最怕留了电话被人勒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好办法,最怕留了电话被人勒索

是啊,万一掉谁头上!。。。。。。。。。

网友:
是不是没电了,我有次没电了还好在离我身边不到50米的地方迫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所指的GPS是手机定位器,还是机带的GPS模块?

机器呀,我记得可以看飞机最后的gps定位地点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呀,我记得可以看飞机最后的gps定位地点的呀

地面接收没有录像,数据……一黑屏啥都没了

网友:
首先对楼主的遭遇表示同情。

飞行的技术是练出来的,找飞机的技术也是练出来的
早年从事竞时项目的运动员经常要到一人多高的草中或青纱帐里去找飞机,没有点技术不但飞机找不到恐怕人都会走不出来了。

网友F:
深表慰问!楼主飞场是在市区还是郊外?如果可能的话再找找。我以前也丢过一架飘飘、一架飞翼。10天前还差点又把固定翼FPV丢了(未装摄像头,裸视可以看到飞机但已看不清姿态了,300米不到。打返航不回来,索性关油门,记住了坠机的大致位置,然后驱车直追。还有两个热心的小孩一起帮我找,爬房顶、穿树林、绕沟渠、钻篱笆折腾了2个小时就是不见踪影。小孩也被他们的家长叫回家了,天也快黑了,衣服也刮得起毛了,一身灰土两脚泥,那感觉真像你说的“心都碎了!”心想,我的FPV之路也许就此该终结了吧。想回家,但心里也觉得怪怪的不相信丢机这个事实,决定回家前最后再找一次。沿着以前梳理过的地块边缘再看一遍,直到自己认为是最远的可能坠机范围了,还是没发现。就在动身转头之际,似有一个白影跃入了视线!再看,没了,揉揉眼,好像有,但看不清是什么形状。由于那东西在葡萄园里,园门锁着,周围是篱笆和树,急啊!到现在我都想不起来从哪儿进去的,似乎是从某处篱笆顶上跳***(监控)而入的。越走越近,越看越清晰,是我的机机!终于找到了!看了下除了炸断桨之外其他基本无损。所有的疲劳和沮丧一扫而光。之后怎么出来的,怎么回家的,都不重要了。我只记得我找到了,我解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深表慰问!楼主飞场是在市区还是郊外?如果可能的话再找找。我以前也丢过一架飘飘、一架飞翼。10天前还差点 ...

冷静分析 仔细寻找

结果往往会很好

网友:
强烈慰问!
楼主,再找找吧,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凡事只要不放弃你就有机会,放弃就意味着永远没有机会了!

网友:
DJI的,这样正常

网友:
楼主可能一下紧张了,其实大家在osd飞的时候需要时刻关注D距离和Az角这两个数据,用这两个数据可以计算出飞行器的位置,详细可见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深表慰问!楼主飞场是在市区还是郊外?如果可能的话再找找。我以前也丢过一架飘飘、一架飞翼。10天前还差点 ...

好故事,很励志啊,希望给楼主以激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飞行高度是58米,速度是23公里,航向北偏东,离家距离240多米,当时电压是11.8v,突然黑屏,有点怀疑 ...

其实高度不高,距离也不愿怎么会突然黑屏,蹊跷,当时电压11.8V,也没有到一级保护啊,不算低呀,我认为还应该分析一下,是不是图传受到高楼阻挡,一时失去信号,而你可能心慌关控保护,灰机返航受阻,落入某一角落了,不放弃不抛弃,还会有希望!!

网友:
感觉是动力突然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