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Z轴老是出问题!烦死人

楼主(2014-03-03):
使用TB6560三轴驱动卡都有3年多,一直没有事发生过!今近段时间z轴老是出问题,
第一张驱动卡Z轴误差正5MM,以为是干扰问题吧,后来发现是卡Z轴输出的问题,XY都正常。
后换了第二张近日又发现Z轴电压太低,驱动不了电机,把Z轴插线到XY,都是正常驱动。那证明了驱动卡的Z输出又有问题了。
以前用修边机做主轴时一直没有这问题出现过的,现在换上变频电机后就出现了,变频电机没有使用屏蔽线,调速器上也没有接地线
Z轴的问题到底出现在那?我应如何解决这问题?

网友A:
滤波器+接地+屏蔽+磁环,看楼主的故障和我差不多,我的没处理前能正常工作一小会,过后先是Z轴出问题,然后是X轴,Y轴因为离得远点还凑合。现在买了铝合金机箱、屏蔽线、磁环,机箱重新布线。。

变频器和变频主轴对步进电机及驱动器影响很大的,我最初是塑料机箱(包括变频器),只做了初步的接地处理,机器也还是时好时坏。直到有一次突然主轴不能被驱动,随手动下并口电缆又可以了,但是Z轴出现5MM的误差,还好垫了了电木板,否则台面也给铣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改造,得出些感受:
1、用了变频器和变频主轴,那么变频器一定要金属机箱,良好接地。
2、控制板尽量不和变频器在一个机箱,用金属机箱,电源余量尽量大,机箱内布线尽量整齐。
3、电源输入用上滤波器。
4、控制线、并口线、变频器到变频电机的线能换屏蔽线就换屏蔽线,屏蔽层良好接地。另外要看看变频主轴的接地脚,我买的居然是悬空的,等于电机外壳没接地。
5、步进电机线也尽量用屏蔽线,屏蔽层良好接地。
6、各种出线、进线、电源线等能套个磁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7、Z轴的步进电机线、各种传感器线尽量不要和变频主轴线捆绑在一起,能分开就分开。

如果这些问题没处理好,雕刻机经常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特别是Z轴,因为Z轴和变频主轴最近,线路经常是捆绑在一起的,最容易被干扰。

网友B:
用mach3 维宏卡的电脑接个隔离变压器供电保证啥啥干扰都没了,就是工业数控系统用的开关电源也明确规定必须接独立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接地+屏蔽+磁环,看楼主的故障和我差不多,我的没处理前能正常工作一小会,过后先是Z轴出问题,然后 ...

并口线在磁环中缠绕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ach3 维宏卡的电脑接个隔离变压器供电保证啥啥干扰都没了,就是工业数控系统用的开关电源也明确规定必须 ...

隔离变压器那么厉害啊,有了隔离变压器,各电器电路都不敢发出电磁波了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口线在磁环中缠绕了么?

卡式磁环无需缠绕,但是缠绕了效果更好。如果是圆环的就需要缠绕。

http://baike.soso.com/v10675908.htm

网友:
同意沙发的意见。

网友D:
楼主好:我机器快弄完了,但对电控不是很懂,看了楼主总结的经验,学到了不少经验,能否把电控箱 内部详细标注下,这是我的机器雏形

网友:
1、用了变频器和变频主轴,那么变频器一定要金属机箱,良好接地。
2、控制板尽量不和变频器在一个机箱,用金属机箱,电源余量尽量大,机箱内布线尽量整齐。
3、电源输入用上滤波器。
4、控制线、并口线、变频器到变频电机的线能换屏蔽线就换屏蔽线,屏蔽层良好接地。另外要看看变频主轴的接地脚,我买的居然是悬空的,等于电机外壳没接地。
5、步进电机线也尽量用屏蔽线,屏蔽层良好接地。
6、各种出线、进线、电源线等能套个磁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7、Z轴的步进电机线、各种传感器线尽量不要和变频主轴线捆绑在一起,能分开就分开。
这些经验 很好!对我有用 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我机器快弄完了,但对电控不是很懂,看了楼主总结的经验,学到了不少经验,能否把电控箱 内部详细 ...

你好,我的QQ是7525394  添加好友的时候请注明,我们可以一起研究讨论雕刻机,呵呵。

电控箱比较简单,五轴板,第五轴用来控制变频器,A轴目前还是闲置,变频器控制箱里面集成了水冷主轴的水箱和水泵。我打算重新做机架,现在的机架是购买的成品铁板机架,强度不够,下刀超过0.5MM后震动就很大了。
电控箱其实没有什么巧,一块稳定的驱动板或分体驱动器加良好的接地和屏蔽就基本上没有干扰了
昨晚试了2个小时的空跑,机器没有被干扰的情况发生。打算今天把变频器控制箱接好,开主轴再跑两小时,看看主轴的干扰被隔离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的QQ是7525394  添加好友的时候请注明,我们可以一起研究讨论雕刻机,呵呵。

电控箱比较简单 ...

我打算用风冷1.5KW主轴 你 觉得合适吗?水冷的觉得麻烦,我问商家,风冷连续工作2小时没问题,我也不是批量加工!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我机器快弄完了,但对电控不是很懂,看了楼主总结的经验,学到了不少经验,能否把电控箱 内部详细 ...

你的机器看起来不错呀,用现成的滑台拼装还是自己D的滑台?来多几张细致图看看,多谢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机器看起来不错呀,用现成的滑台拼装还是自己D的滑台?来多几张细致图看看,多谢先!

是自己D的三轴滑台,洋垃圾滑台也接触过,但是 肯定不能完全适合要做的机器!照片没照那么多!滑台我做过了,总结两点:1、关键的面磨制 2、孔的定位手工做的话要“通孔定位”,但丝杠螺母座不是通孔比较难,当然也有方法(复制+粘贴)!当然有数控钻床就更便捷了,呵呵,以上是我的心得 ,供想做机器的玩友参考  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打算用风冷1.5KW主轴 你 觉得合适吗?水冷的觉得麻烦,我问商家,风冷连续工作2小时没问题,我也不是批 ...

风冷主轴我没用过,但是我用800W主轴转速10000转,一个把小时下来,水温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来是用3升防冻液,现在集成在主轴控制箱里面大概1升防冻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冷主轴我没用过,但是我用800W主轴转速10000转,一个把小时下来,水温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来是用3升防冻 ...

水冷的相对便宜些,但是我觉得麻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