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APM到底是2.52还是2.6?

楼主(2014-03-03):
我的apm不插罗盘的时候动,地面站里的罗盘方向也会改变,插上罗盘后,即使不动罗盘只动apm,地面站里的罗盘还是会动,但是只是动一下,最后的方向还是外置罗盘的方向,而且我发现插上罗盘后,罗盘的反应速度不是很快,大家的2.6也这样吗,还是我这个是2.52?

网友A:
拆开外壳看看有没有电子罗盘的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B:
看樣子會是2.52, 因為你轉動apm時羅盤時有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外壳看看有没有电子罗盘的芯片就知道了

飞控粘上了,拆太麻烦了,有没有省事点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會是2.52, 因為你轉動apm時羅盤時有反應

我想不会是APM里的陀螺仪在作怪吧,看来我真得拆开看看了

网友:
瞬时指向起作用的是陀螺仪

网友:
apm没罗盘 转动时地面站罗盘也会转动的,只是不准确,你可拆掉外置罗盘,mp内选内置罗盘,能校准解锁 便是2.52 若出现罗盘错误讯息,就是没罗盘2.6

网友:
转动APM航向动是因为陀螺仪好吗。。。  外置罗盘负责修正误差。***的转动以陀螺仪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