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连续72小时,下来会咋样...

楼主(2014-03-03):
腿能得瑟不
?from=y1.2-1-176.3.3-1.1-1-1-2

网友A:
不玩多轴也来顶下哦

网友B:
厉害,,,确实厉害匹敌***的了

网友C:
電機、電調、飛控給力阿!
只差電池了能72h就利害了
做夢中

网友D:
什么电池可以飞这么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池可以飞这么久
没看到电是地面电缆输送的吗?

网友F:
微型核电池!哈哈

网友G:
这叫一个抽啊,快放有点搞笑了。

网友H:
应该都有一定磨损!应该报告一下磨损情况,还有LED变色好像是负载变化不知对不对,看画面飞机有点歪不知是神魔原因

网友I:
一般盘式电机 电调寿命会比较长一些 普通的电机 一般达到25小时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J:
传说 中的超长续航?

网友K:
传说中的交流电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