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红外遥控的PIC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4-03-03):
看到很多人都自己diy微型的遥控跟接收...我也心动了...买了个pick150 的编程器. 和pic12F509 12f675 12F629 单片机回来...
k150的驱动安装好了.也显示连接了
..选择12F629的程序.装上单片机点击编程...之后提示这个,

我点了yes  再出现这个

再点yes

点yes 之后就出现这个错误....

12f509 跟12f675的也是同样的提示跟错误...数据线跟电脑都换过.也是.

现在无法继续制作请大神帮帮忙...

还有.小日本的网上用的是pic12C509的单片机.请问他的程序能烧入12F509的芯片吗?

网友A:
12c509和12f509没有本质区别。12c509是生产用的,只能烧写一次,12f509可以烧写很多次,方便开发。
K150没用过,不了解。你可以在第一屏的时候选cancel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c509和12f509没有本质区别。12c509是生产用的,只能烧写一次,12f509可以烧写很多次,方便开发。
K150没 ...

选了cancel之后就终止了编程..

网友B:
你用XP系统试试。怎么感觉编程器不认你买的芯片,看看芯片位置放得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XP系统试试。怎么感觉编程器不认你买的芯片,看看芯片位置放得对不对。

XP 系统试过了.也是一样问题...芯片按照他说的位置放了..

网友B:
你还是查查位置,另外插好以后有时候会接触不良。把芯片左右移动一点,让它接触更好一点,然后再试试。

网友:
用 PICKit2 烧程序试试。

可以直接在 MPLAB 中自动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查查位置,另外插好以后有时候会接触不良。把芯片左右移动一点,让它接触更好一点,然后再试试。

谢谢了。我找到原因了。。我的单片机是sop  使用了sop转dip的转接座。。。可能是接触问题。所以导致出错。。。。现在暂时没问题。。。。不知道以后顺不顺利

网友C:
搞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好没有?

昨天晚上检查了一下转接座。。应该是接触不好导致的。。。现在暂时没事。。。。不知道是不是根本原因嗯。。

网友B:
2009年,我买了个51编程器,开始也是和你一样写不进去,以为是坏的,然后就放哪里了,过了一年不甘心,重新又开始鼓捣。结果是40p锁紧座接触不好,只要吧芯片左右移一下就好了。之后开始了单片机之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9年,我买了个51编程器,开始也是和你一样写不进去,以为是坏的,然后就放哪里了,过了一年不甘心,重新 ...

我现在把程序写进去了...但是把电路焊好了....都无发使用.....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折腾了一天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先写个最简单的程序,比如LED闪烁,判断一下IO是好的还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写个最简单的程序,比如LED闪烁,判断一下IO是好的还是坏的。

哈哈。我没学过单片机编程。。。所以都不知道怎么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写个最简单的程序,比如LED闪烁,判断一下IO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是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2869&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