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尾桨震动,求救

楼主(2014-03-03):
我的250装上尾桨震动的厉害,开大油门尾垂都左右摆动,不装尾桨还可以

网友A:
检查尾轴弯不弯,尾波轴承顺不顺,尾桨夹螺丝松了没有。还有尾桨平衡。

网友:
尾巴总是很老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尾轴弯不弯,尾波轴承顺不顺,尾桨夹螺丝松了没有。还有尾桨平衡。

新组装的250,都是新的,尾桨夹螺丝也是昨天上的

网友B:
CX250还是亚拓2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CX250还是亚拓250?

CX250

网友(2014-05-13):
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一步一步排查,先卸掉尾桨夹只留尾轴,全油门看看尾巴震不震,一般用手捏住。应该全油门也感觉不到很大震动的。注意看尾轴高速时同不同心歪不歪。
ok了→装上尾桨夹但不要上尾桨。在开油门试试看看。然后再装上尾桨测试。注意尾桨的转到同一位置时是否桨面的角度都一样。查看转动时尾桨的桨尖是否有虚影,确认是否有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