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的摔机视频~大家帮忙看下原因----1000轴距六轴,挂5N---突然没动力

楼主(2014-03-03):
YS-X4P飞控,
4840电机
18寸桨。
起飞重量5.5KG
1W电池
云台和飞控都是单独供电。
前天到的零件。
昨天晚上才装好的飞机,今天一飞,处女飞,挂了~~~太残忍了!!!!!

自己用零度的黑匣子功能看了最后一分钟数据,前面1分钟是正常的,到了1分30秒,基本就一秒的时间,数据就不动了,
最后停下来的数据显示已经倾斜。
不知道怎么把黑匣子数据导出来后查看。

个人感觉是飞控电突然断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飞控如果突然断电,
电机是停转还是??

看下视频吧

5N屏幕已经摔坏,两根碳管。

其它的等买的零件到了,再试下,才知道。

另外,视频中5N在旋转时,为什么好模糊,是正常的吗???

刚学会怎么看黑匣子,大家 看看,这应该是飞控断电吧?

这是最后一帧的数据

那个姿态角不知道是不是在正常范围,

反正控制没问题。。

网友A:
感觉像 动力电掉电了 是不是电流太大  哪里烧开了呀

网友B:
难道又是用香蕉头的?

网友:
XT60也不靠谱啊

网友:
零度的飞控也会出事?是其它原因吧。

网友:
慰问楼主
看着情况,垂直落体,貌似是全部断电的迹象

网友:
慰问慰问!!!

网友C:
好痛啊,是不是关油门了?
了?

网友:
默哀,同情。
越是贵野越要多花点时间将可靠性做高啊,别被那些厂家的***安装视频给忽悠了,不会是一根信号线引发的血案吧?

网友D:
是不是你的接收机外接了别的设备,接收机由飞控供电,如果你接收机接了别的需要供电的设备,那么在启用设备的时候,导致飞控供电不足,飞控重启。反正我是唉过一次了。

网友E:
处女飞~~你还敢带相机云台,拉力测试没有,平衡测试没有,搞高测试没有,远距测试没有,电机温度爆力测试没有,什么都没测你敢带东西上去,炸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 动力电掉电了 是不是电流太大  哪里烧开了呀

嗯,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断电了。
掉下来后,飞机两块电池都松落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飞控断电后,
是什么样子?
我也觉得是动力力断了,但是XT90感觉很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处女飞~~你还敢带相机云台,拉力测试没有,平衡测试没有,搞高测试没有,远距测试没有,电机温度爆力测试没 ...

说的极是。。

唉,我们就是装好了,想试下,本来不准备飞多久的,所以飞的比较低。。。,。

手痒了。。。

花钱领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又是用香蕉头的?

没有。。。

网友F:
达普电池经常出问题,我的有两块才用过一次就3S变成2S(12V变9V),6S变成5S(22.2V变19.5V)的了。而且3S还是刚刚买的用于图传地面显示的。太可怕了!如果在天上坏了,非炸鸡不可!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的接收机外接了别的设备,接收机由飞控供电,如果你接收机接了别的需要供电的设备,那么在启用设备 ...

没太懂您的意思!
不过,我们用了两个接收机,
有一个接收机就是从飞控里面供的电,把信号线去掉,只接正负!!
很有可能是您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 动力电掉电了 是不是电流太大  哪里烧开了呀

刚接电试了下,不是这问题。

网友G:
这么好的设备第一次就这样,太残忍了!应该是装机时哪个插头或者线路接头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痛啊,是不是关油门了?
了?

没有,绝对没有。

网友:
视频看不到了~~

网友:
看得真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好的设备第一次就这样,太残忍了!应该是装机时哪个插头或者线路接头出问题吧

唉,等晚上拆了,再检查下。
现在在看相机能不能抢救下

楼主:
唉,给点意见

网友:
我要说的是试飞飞低点

网友H:
这个提问我前几天也遇到过。还好飞低的时候出现一下全部断电,拿到家里  通电又可以飞   重装一次后  感觉是主电和 通飞控的线。 你好好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达普电池经常出问题,我的有两块才用过一次就3S变成2S(12V变9V),6S变成5S(22.2V变19.5V)的了。而且3S ...

从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的接收机外接了别的设备,接收机由飞控供电,如果你接收机接了别的需要供电的设备,那么在启用设备 ...

如果接收机不用飞控供电的话,需要用什么给他供电呢? 没接触这种问题,请教一下。一般都是跟飞控相连,我没单独供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提问我前几天也遇到过。还好飞低的时候出现一下全部断电,拿到家里  通电又可以飞   重装一次后  感觉 ...

嗯,等修好了,先在近地跑段时间再装云台

网友:
云台转了一圈。 。最好的好像是 动力问题。。突然断电。。

网友I:
第一次飞还是找树多的地方飞吧,掉下来也许不至于直接拍地。我看画面好像一直在抽筋啊?如果发现飞机不正常应该避开一点,但我看楼主还伸出脑袋走过去,炸到脑袋就亏大了。

网友:
安慰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太懂您的意思!
不过,我们用了两个接收机,
有一个接收机就是从飞控里面供的电,把信号线去掉,只接 ...

想问问。。。SBUS还需要另外供电??是我理解错了。还是LZ真的多接了条线到接收机上啊?

网友K:
恩,我的也自由落体过,后来发现是飞控的供电松了;不过LZ的掉下来的速度感觉不快,感觉不像是飞控直接断电;LZ观察下落期间电机是直接停了?还是明显感到有一个过程?

网友L:
断电了!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恩,我的也自由落体过,后来发现是飞控的供电松了;不过LZ的掉下来的速度感觉不快,感觉不像是飞控直接断电 ...

不太好说,只转了一两秒。好像是有一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断电了!鉴定完毕。

主要是不太清楚是哪部分断电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飞还是找树多的地方飞吧,掉下来也许不至于直接拍地。我看画面好像一直在抽筋啊?如果发现飞机不正常 ...

还好,不高,也不快。躲来的及。。。
现在后悔应该去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太清楚是哪部分断电导致?

极有可能是T插部分

网友:
感觉掉落的时候点机全部熄火,要么是总动力电失去,要么是 飞控断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接电试了下,不是这问题。

之后试不行  有的焊点当时开了   凉了又焊住了   我玩船的时候 遇到过这样的事   T插开了 没有电流了  船在湖上不动了   过了一会 又好了   开回来之后 发现是 T插的地方特别的热  一拽电线开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还好,不高,也不快。躲来的及。。。
现在后悔应该去接的

兄弟  你装机节奏很快,,18做好了 马上又出了大6  千万不要手去接,,对于设备,,生命更重要啊,,我有惨痛教训。还有看了你视频,个人愚见,,有几种可能  1:是否用t插  如果是  换掉  2:主控突然断电  3:电池是否有问题
   个人小经验:每次装完机后,不上桨  ,推大油门 和各个姿态 看是否有问题。。。然后上浆 找一同伴 从下部抓举多轴   启动  反复大油门  和各姿态实验 ,无误后在 做小高度悬停
   和你一样,炸鸡无数,祝早日找到原因 天天双飞

网友N:
看着像电池问题

网友:
a972792280发表于2014-03-03 16:12:58

如果接收机不用飞控供电的话,需要用什么给他供电呢? 没接触这种问题,请教一下。一般都是跟飞控相连,我没单独供电过
用天蝎星的后备电源进行保护

网友O:
吃一堑长一智,没事的。

网友:
没用过天蝎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问问。。。SBUS还需要另外供电??是我理解错了。还是LZ真的多接了条线到接收机上啊?

不是的~
一个天九的一个FUTABA的,
天九控云台,
FUTABA控制飞机。

天九是用飞控上面的没用的端口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吃一堑长一智,没事的。

谢谢~~

确实长经验了,空中断电,真是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着像电池问题

嗯,就是不知道是动力电还是飞控电。
不知道飞控电突然断后,电机会不会发出无信号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兄弟  你装机节奏很快,,18做好了 马上又出了大6  千万不要手去接,,对于设备,,生命更重要啊,,我有 ...

18的坏了,就把多出来的电机电调做大6了~~

这次飞前,小试过一次,不过那次没带这么多设备就看了下桨转向那些,感觉一切正常。

果然还是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后试不行  有的焊点当时开了   凉了又焊住了   我玩船的时候 遇到过这样的事   T插开了 没有电流了  船 ...

要不等机子修好了,我先不上桨,高转速空转会儿,看下发热?

网友:
故障原因太多了

楼主:
嗯~~~所以又是个大工程,不找到原因,这个机子基本不敢飞

网友P:
引用 楼主:
嗯~~~所以又是个大工程,不找到原因,这个机子基本不敢飞

楼上这些说的都是问题原因  你就飞了1分钟炸的下来看电池电压如果正常 拍出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上这些说的都是问题原因  你就飞了1分钟炸的下来看电池电压如果正常 拍出电池问题

下来后,看电池是正常的。

网友:
信号线和电源线还是套热缩管耐磨

网友D:
楼主似乎没明白我的意识,那么我说具体点,一个飞控就只接1个接收机,而且该接收机只能给于输出信号,不能再给于别的设备供电,举例说明,例如,你飞控连接接收机,这样不会出问题,然而你再给接收机接上1个收放脚架,而这个收放脚架未独立供电,由接收机供电,那么你在收放脚架的时候就会出现(脚架由接收机供电,接收机由飞控供电,最终导致飞控供电不足或者过压保护,飞控重启)但是你可以这样,接收机连接脚架的线把红线取了,只给脚架发送信号,脚架独立供电,那么这样就没问题了。零度的说明书说得很清楚,任何外接设备不能从飞控中取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似乎没明白我的意识,那么我说具体点,一个飞控就只接1个接收机,而且该接收机只能给于输出信号,不能 ...

看了你46楼的回复,我应该明白了,你1个飞控给2个接收机供电。。绝对是飞控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46楼的回复,我应该明白了,你1个飞控给2个接收机供电。。绝对是飞控重启了。

嗯,有可能。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给另一个接收机供电不?

从电调处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有可能。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给另一个接收机供电不?

有的,在动力电取电然后用零度的降压模块5.6V输出的,或者自己买个DC转DC的模块。调到5.6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在动力电取电然后用零度的降压模块5.6V输出的,或者自己买个DC转DC的模块。调到5.6V输出。

降压模块要给飞控供电,现在也不敢冒险了,DC转DC到是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压模块要给飞控供电,现在也不敢冒险了,DC转DC到是可以试下

推荐好盈的UBEC独立供电模块,很好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D:
楼主似乎没明白我的意识,那么我说具体点,一个飞控就只接1个接收机,而且该接收机只能给于输出信号,不能 ...

请问,如果控制云台俯仰信号的接收机从主接收机供电;而云台电机动力从另外的小电池供电。
就是说,从主接收机引出一根线到云台接收机,这样的模式安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请问,如果控制云台俯仰信号的接收机从主接收机供电;而云台电机动力从另外的小电池供电。
就是说,从主 ...

舵机工作时的电流1A爬上的,并且俯仰轴如果重心没调好舵机是处于长期工作状态,也就是说一直需要输出力矩的,不推荐这样做,直接给舵机信号,电源外接是可以的。

网友:
农大东方的?

楼主:
这都看的出

网友R:
在那呆了四年,怎么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在那呆了四年,怎么不认识?

您是几几级的?

网友:
03级的。机械专业

网友:
你地JJ死啦死啦地

网友S:
引用 网友B:
难道又是用香蕉头的?

新手没有看懂。电机和电调是用香蕉插连的呀。请问这个有什么影响呢?求科普下。谢谢!

网友:
看到你人站在飞机下面还有小孩,太不注意安全了,要是突然掉人身上这点高度根本来不及避,飞机无论在何种状态都应尽量避开人

网友:
新手表示不理解。
那请问是否是必须要用T插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S:
新手没有看懂。电机和电调是用香蕉插连的呀。请问这个有什么影响呢?求科普下。谢谢!

所以说你是新手,没经验就上贵装备,可惜啊。香蕉头容易接触不良导致动力出问题炸鸡。这原因炸鸡的多轴不计其数。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你是新手,没经验就上贵装备,可惜啊。香蕉头容易接触不良导致动力出问题炸鸡。这原因炸鸡的多轴不 ...

那是直接把电机和电调焊死么?

网友T:
看你HJ图不是飞控重启或断电的情况,应该是别的原因~~请提供完整的HJ文件供分析吧。。。

网友:
坠落速度很快呀,看样子不是某个电机停转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你HJ图不是飞控重启或断电的情况,应该是别的原因~~请提供完整的HJ文件供分析吧。。。

不知道可以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痛啊,是不是关油门了?
了?

我觉得是 !!仔细看视频  估计是碰到油门了

网友T:
这个不是飞行过程中的HJ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不是飞行过程中的HJ文件吧~~~~

那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
差点炸到下面的观众啊!楼主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S:
那是直接把电机和电调焊死么?

网友:
只听见吧唧一声......

网友U(2014-05-04):
奇葩的电机还配的18寸桨,我震惊了

网友V:
走接收机上接出电源线来供电这是肯定不行的啊!这应该是常识!
要给另外一个接收机供电,一定要走主电源上直接接出,然后降压使用!
我也觉得是飞控电压保护,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奇葩的电机还配的18寸桨,我震惊了

电机生厂商给的数据。
半订做的,等了一个多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V:
走接收机上接出电源线来供电这是肯定不行的啊!这应该是常识!
要给另外一个接收机供电,一定要走主电源上 ...

是从飞控上走的电,
不过问题应该是出在飞控重启上。

网友:
LZ不会在北 京五环内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