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机架撞墙,已更新视屏

楼主(2014-03-03):
今天,在院子接着测试环形机架不慎撞到墙上了,两个浆浆尖削没了,机架扭曲变形,先上图,具体撞墙后如何,等我的视屏

网友:
碳桨 碎了。。

网友A:
飞机上面还顶着个 蛋蛋。。嘻嘻

网友B:
四角红色的连接器叫什么啊???

网友:
视频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角红色的连接器叫什么啊???

同求。是什么?

网友C:
楼主这个浆是多大的

网友:
看来流行环型了,我也做了一个,不过我认为管夹重量太大,浪费了载重,违背用碳管的轻巧的初衷。有待改进

网友D:
这种结构比正常的星型多出了一根杆来,增加了重量,说结构强度好的话主要是看你如何设计了,设计不好也不见得强。

网友:
此结构进过实际研究后 发现 总量大 强度基本差不多。。。。而且维护贵 不如F450那么便宜方便

网友:
F450哪种电路都集中在一起相互有干扰!也不利益散热!环形机架结实,设备分散,顶多变点型!F450炸了中心板就要换一圈,不见得那么好维护。

网友E:
四边形机架是会这样变形的- -可以考虑做个三角形的,用Y3结构,应该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上面还顶着个 蛋蛋。。嘻嘻

哈哈!顶着dji的蛋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角红色的连接器叫什么啊???

管箍啊,tb上搜碳纤维管箍大把

楼主:
再上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结构比正常的星型多出了一根杆来,增加了重量,说结构强度好的话主要是看你如何设计了,设计不好也不见 ...

结构设计很关键不假,但是,让谁看也知道环形比枝杈型结实好不,但是有利有弊,重量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
这GPS好霸气啊

网友F:
机架应该很结实 不过怎么撞墙了 什么飞控?操控问题? 这个蛋蛋画个笑脸上去 会很有喜感
如何是操控还不够熟手的问题 建议用四根4mm碳管做个保护架 很轻 很实在 这个碳管以后还可以做GPS支撑之类的
我这个小四轴在家里调试加了保护架 电视机什么的安全多了 桨也放心多了

网友:
我也做了架环形,不过四角是PVC3通连接,我自己感觉还是很结实的,对角使劲压下去机架没有任何变形,而且重量很轻。

楼主:
是啊!这么处理后,炸鸡gps都不会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架应该很结实 不过怎么撞墙了 什么飞控?操控问题? 这个蛋蛋画个笑脸上去 会很有喜感
如何是操控还不够 ...

哈哈!好主意啊,没事给他画上一个,撞墙是因为没有留意高度,直接撞到5楼墙上了说白了就是自己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浆是多大的

1055d的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机架应该很结实 不过怎么撞墙了 什么飞控?操控问题? 这个蛋蛋画个笑脸上去 会很有喜感
如何是操控还不够 ...

兄弟啊!你这秤有问题吧?咋这轻啊?全重307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兄弟啊!你这秤有问题吧?咋这轻啊?全重307克?

没问题啊,这重量已经太重了,我之前做的240只有227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啊,这重量已经太重了,我之前做的240只有227克。

哈哈!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边形机架是会这样变形的- -可以考虑做个三角形的,用Y3结构,应该很结实

网友H:
这个变形好像不损失什么,把螺丝松了放平机架再拧紧螺丝就好
楼主这个视频好像有点果冻?我用手机看的,等下去电脑上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箍啊,tb上搜碳纤维管箍大把

哦!我买的12的!已经很结实了!!
居然撞了没掉下来!坚持返航。。。。。要是别的结构炸的惨啊

网友:
连接初单管夹,强度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变形好像不损失什么,把螺丝松了放平机架再拧紧螺丝就好
楼主这个视频好像有点果冻?我用手机看的,等 ...

是的,高速和急转是有果冻,但是效果很不错了,就是撞完墙后飞行那一段时间,回来看视屏一点果冻都没有的,无奈优酷压缩太厉害,要是看原片你会看出效果,其实细心的人应该已经发现了,被撞后一边的两个浆浆尖被破坏,已处在极为不平衡状态震动很大的,但是在低速下硬挂仍然不会出现果冻,就做是这种机架的好处所在,要是枝杈结构先不说机臂是否会坏,就是浆的震动也会让你难以操控飞机的,下回再卖碳管我的买12x16的作为电机安装的主管,在适当缩减点几架尺寸,高速果冻会得到很好的缓解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高速和急转是有果冻,但是效果很不错了,就是撞完墙后飞行那一段时间,回来看视屏一点果冻都没有的 ...

你这个机架看来还是要改善改善,果冻明显。一是连接处不够坚固,有待加强,二是碳管有些细了,或者缩小机架的尺寸,我感觉用16mm碳管更适合于350轴距以下的更合适些。撞墙了很幸运,要是撞到人家里去可就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机架看来还是要改善改善,果冻明显。一是连接处不够坚固,有待加强,二是碳管有些细了,或者缩小机 ...

其实,粗细是一方面,管子的壁厚也很关键,但是长度必须缩减,做400的轴距正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其实,粗细是一方面,管子的壁厚也很关键,但是长度必须缩减,做400的轴距正好

对的,你那个多大?越大就越考验连接处的坚固程度,关键是抗扭能力。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如磐石般的机架来,才能获得显著的效果。我这里刚刚飞的视频,光线好,风力3-4级,乱流很大,这些都是考验飞机和拍摄的硬指标。
G3黑拍的视频
G3黑+拍的视频

网友:
当我看到GPS的时候,我瞬间喷了,,,,,笑死了我,,,哈哈哈,,,,还有,撞墙后尽然还活着,,不错,,,其实很多环形的,,就是H机架两边再次连上加固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的,你那个多大?越大就越考验连接处的坚固程度,关键是抗扭能力。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如磐石般的机架来, ...

现在的机架轴距是470mm,这回回去准备缩减机架尺寸,做成400轴距的,连接处很结实一般的冲击之类的不会有问题,撞击之后如果不变形那后果就是碳管或者电机连接板会受到损坏,变形吸收了很大一部分能量,要是做三角型像这样的撞击根本不会引起变形的

网友:
支持楼主, 对比老程的 视频 楼主的还是有点 果冻。

网友:
貌似甩尾甩楼上了